APD IN CHINA 自制(教程)异形FPV载机的试飞大获成功

楼主(2017-05-07):
   自从在坛子看见超级便携的自制APD载机,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她。看了很多国外的视频摸索自制了一架,之前首飞风太大作罢。                                                                                                    今天天好终于试飞了。没想到这飞机这么好飞。续航、操控、便携性、载重能力都大大超出我的要求。要说缺点可能这飞机不太抗风吧。

  话不多说先上视频,然后再上详细制作过程。

截图可以看清手抛桨离手还是挺远的,说明这机还比较安全。见过飞翼打手惨状一直有阴影。

这是我展开的样子。两侧的垂尾是可以折叠的,用的是我阵亡的su27板机的尸体做的。

这是我折叠的样子。

今天做视频带的所有东西,一个高尔夫球包都能带走。

开始制作,先买点工具。

再买一张魔术板。

用之前买的工具画一下,然后切割。大概长85cm款7cm。

预组装一下。

打印制作了点骨架,其实不用也没事,我是为了装的时候好定位。

贴着上面要装两根碳杆,碳杆长90cm,有点长了,87应该就够。打印的电机座,为了防止过热软化里面加装了垫片。
设计也是一改再改。(大约7~8版才定型)。

主体还可以贴胶带加固美化。前后20cm处还要切皮筋孔固定主翼。

固定主翼的孔,在20cm切是因为机翼宽20cm。

穿皮筋可以用舵杆做一个这个机构。就好弄了。

主翼本想也自制了,不过网上有卖成品的,先试用下比自制的稳定吧。确定好飞了,再上折叠的自制翼。

覆膜

安皮筋的中间要用点加强,我用的是这个。玩具箱子上拆的。

原版主翼是可以折叠的,我先粘死了。这样也很便携了。不求一口吃个胖子。注意中间有几道加强。

按一下试试

小设备孔开在紧贴后机翼附近,大电池孔开在前端。

这飞机重心在正中间,电池接电要用延长线。

动力电接头一定要用扎带固定。

两侧还要舵机延长线,方便布线和组装拆解。

基本就这些,其他的就和一般航模一样的工序了,弄好舵机什么的就可以去飞了。想要电机座图纸和制作帮助可以加我QQ群,都在共享里。
群号:*****

楼主:
坛子里另一位大神的载机,我也是看中了这张才决定做的。

网友A:
球形的表情包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形的表情包是什么东东?

他是我光荣的试飞员, 放在前面给电池缓冲 。(怕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我光荣的试飞员, 放在前面给电池缓冲 。(怕炸鸡)

哈哈哈哈 这么囧的表情 辟邪啊

网友B:
您这重心位置如何确定的,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重心位置如何确定的,哪个位置

正中间
稍微偏后一点点

网友C:
做的这么讲究,肯定好飞
可瞎折腾点推力线,轻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这么讲究,肯定好飞
可瞎折腾点推力线,轻松飞!

正经要做应该是前翼上翘一点 推力线垂直效率好 这货最近一次飞了40分钟 4s5200
还有 等我入APM还要向您学习呢 大神

网友D:
终于找到了最便携的机型。
看到了A3飞控,请问,关闭飞控好飞吗?是说不航拍时,不追求高稳定性的情况下。
主翼两端的垂尾,能展示一下折叠的细节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找到了最便携的机型。
看到了A3飞控,请问,关闭飞控好飞吗?是说不航拍时,不追求高稳定性的情况下。 ...

关闭飞控一样好飞 就和飞翼类似 折叠机构就是纤维胶带加一个魔术贴 可以加我的QQ群里面有详图

网友E:
这布局居然好飞?有意思,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布局居然好飞?有意思,顶楼主

视频不骗人 确实好飞 回忆一下莱特兄弟不也是这布局么

网友:
不错不错,之前有模友做过这个,但没能从他的帖子里看出来这货这么多优点准备仿制谢啦。。。。。。

网友:
配置分享下呗

楼主:
加我的QQ群 里面方便说 电机2216就行 4S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我的QQ群 里面方便说 电机2216就行 4S

好的,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不骗人 确实好飞 回忆一下莱特兄弟不也是这布局么

我们学校的ad100也是这个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学校的ad100也是这个布局

ad100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100是什么?

鸭式轻型载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鸭式轻型载人机

这个真牛~!!! 我这款续航吓人啊 又破了我的几个记录

网友F:
玩远航的大都在作死,个人建议改玩其他的吧,或者至少低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远航的大都在作死,个人建议改玩其他的吧,或者至少低调点

恩 超视距不飞了

网友(2017-08-28):
控制是混控?没看懂

网友(2017-10-01):
场地也好..............................

网友:
给前面那块小翼加上升降舵,后面大翼不用混控只保留副翼功能,说不定更省电  不过这样的布局没之前稳定 最好用飞控辅助

网友(2018-01-03):
只要动力够,门板也上天!!!经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鸭式轻型载人机

请教:鸭式气动布局下操控面方案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教:鸭式气动布局下操控面方案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我飞过类似楼主布局的long EZ鸭翼机,尝试过3种升降操纵方式,最灵活的是鸭翼和升降副翼混控,其次是只用升降副翼而鸭翼不动,最难飞的是只用鸭翼操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飞过类似楼主布局的long EZ鸭翼机,尝试过3种升降操纵方式,最灵活的是鸭翼和升降副翼混控,其次是只用 ...

多谢指点!

网友:
请求机身技术指标

网友H(2018-03-14):
曾经关注过,那个手残疾的老外,效率较低,作罢

楼主(2018-04-17):
引用 网友H:
曾经关注过,那个手残疾的老外,效率较低,作罢

我感觉效率还可以 适合载重不适合远航

网友(2018-11-23):
这机子能穿云

楼主:
论坛不让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不让发

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