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解锁后电机怠速转动怎么设置?

楼主(2017-05-07):
老哥们帮帮忙,f3飞控解锁后怎么设置
电机
怠速转动?

网友A:
调参软件有啊,解锁时电机转动,有选项的

网友B:
设置中 motor stop关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中 motor stop关掉即可
嗯,整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中 motor stop关掉即可
好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