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用新买的电池飞,不到半分钟就往下掉,求解答

楼主(2017-05-08):
电池的,也是满电

网友A:
螺距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螺距有问题会不会飞机都起不来

网友:
3D开关打开了吧。

网友:
大部分是连接出问题

网友:
3D开关打开了  不然就是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剩下電量多少?

网友:
我原来买的华科尔scp小鸡也是这情况,应该是电池接触不好,你测下飞半分钟下来的电压如果不是4v以下就是电池接触的问题

网友:
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池的输出够不够?

网友:
我用原厂电池也是这样,不过换了四百毫安的电池就不是了,

网友:
现在这款电视卖的没有这么贵,我用的还很不错,建议用用

网友:
电池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直接废了

网友:
用wd40洗洗接头试试

网友:
主板虚焊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k120主板和电调连接是用金属针焊接,与其他微行直机电调和主板用导线链接不同,金属针焊接方式固定无法卸力导致炸鸡后会松动,所以出现主板供电不足,很多炸鸡后起飞动力不足和调转就是这个原因,自己检查重新焊接主板和电调就可以解决

楼主:
这个飞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还是螺距调整的问题,已经可以正常飞,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距有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
这飞机螺距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