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臂不水平有问题吗?

楼主(2017-05-08):
昨天X3炸了,相位臂断了(吐槽一下,X3这个相位臂太坑了,轻轻一炸就断,配件还贵),为了不把时间耗在等配件上,就把冰人450旋翼头上的相位臂拆下来,试了一下,完美兼容。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零螺距时相位臂不在水平位置。这影响飞行吗?

网友:
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
我X7还没平呢!没啥事。

网友A:
有工具把断的相位臂打孔攻丝。上长顶丝。怎么炸这里都不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把断的相位臂打孔攻丝。上长顶丝。怎么炸这里都不会断了

我也想到这个办法的,但我觉得冰人的相位臂更靠谱

网友:
相位臂不平那就三个舵机的连杆调到它平去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个办法的,但我觉得冰人的相位臂更靠谱

舵机拉杆加长,桨夹拉杆缩短?

网友:
一根相位臂也能飞的吧

网友:
只要正负螺距对称就行

网友:
没必要,不影响飞

网友B:
都叫相位臂了,只是固定相位而已,和螺距什么的都无关。所以平不平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叫相位臂了,只是固定相位而已,和螺距什么的都无关。所以平不平没有影响。

好的,那就不调它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用飞越的相位臂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我的相位臂也炸断过,买了个新的,好贵

网友:
泰世的相位臂确实蛮贵的

网友C:
不需要平,但是要注意十字盘装相位臂那一对球头要跟中联完全垂直

网友:
泰世的那几个球头可以买一套相位臂了。不求旧的打孔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平,但是要注意十字盘装相位臂那一对球头要跟中联完全垂直

球头和中联垂直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错的 也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和中联垂直是什么意思

就是十字盘位置(相对两个球头的连线)和大桨(中联的位置)偏差正好90度,非原厂相位臂可能不是正90度的,要加垫片调节

网友:
用x42的吧,换2个轴承

网友:
大家都说了,不平没关系,只要最高和最低螺距时不卡就行了。这相位臂我也炸断过,断的地方磨平打个孔拧上M2螺丝再切掉螺丝头拧上球头扣,比原装还结实而且几乎不花钱。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平,但是要注意十字盘装相位臂那一对球头要跟中联完全垂直
不是相位臂的球头吧

网友:
行程够就没问题

楼主:
机械部分没问题的,今晚调试K8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在调试螺距行程的时候,通过蓝牙连接k8,在控上面微调PTI行程,

楼主:
把正负螺距都调到13度,但只要一把蓝牙断开,再测螺距,正负螺距就变了,负螺距变到-11度左右,正螺距变到14度左右了,后来直接不连接蓝牙,直接在控上调,调好后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正负螺距都调到13度,但只要一把蓝牙断开,再测螺距,正负螺距就变了,负螺距变到-11度左右,正螺距变到1 ...

这又是另一件事了,跟代用相位臂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又是另一件事了,跟代用相位臂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

螺距曲線不要動,斜線一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下螺距极限时没有机械干涉就没问题

网友:
新手准备开飞X3了,那我不得买一袋相位臂备着,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