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水机用的什么防水

楼主(2017-05-08):
rt,找淘宝仅为润滑油,有知情的请告知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了,就是这个,有防水,防腐蚀功能,将原件放到这个液体内浸泡后,就能起到防水功能,等我买回来测试后,再向大家汇报效果,如果防水成功,以后就不用安全套了,呵呵

网友A:
704不是就可以了吗?

网友:
静候佳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不是就可以了吗?

704是不错,但是像“接收”"电池"就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704是不错,但是像“接收”"电池"就不适合,

接收机开壳, 涂满704也没问题, 电池不用做防水吧?

网友:
我都飞了几年水机了,704就可以。
图传都用的704。
电池不用防水。

网友B:
电路板上和接头等喷涂三防漆,要转动的地方上黄油或凡士林,别的用704或705硅胶,这样全面搞下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飞水机都是704做防水,接收机拆壳涂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和接头等喷涂三防漆,要转动的地方上黄油或凡士林,别的用704或705硅胶,这样全面搞下来应该就没问 ...

Sensor & Servo Plug 建议使用CorrosionX Heavy duty;转动的部位(譬如:轴承)推荐使用CorrosionX Grease (NLGI 2)。
Sensor PCB, connector (接头)、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推荐使用CorrosionX。

三防漆(清漆 lacquer/敷型涂料 Confromal coatings)建议使用前清洁PCB,因为Silicone类型的Conformal coatings是弹性体,如果PCB有污物,受热后
会起泡,气泡很容易破,到时候就不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nsor & Servo Plug 建议使用CorrosionX Heavy duty;转动的部位(譬如:轴承)推荐使用CorrosionX Grea ...

谢谢!高人啊,这么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