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老版七通道控咨询帖

楼主(2017-05-08):
10年前别人那里收回来一套华科尔七通道遥控配接收机,

问题是所谓七通是怎么玩的,那两个旋钮通道不懂怎么控制,是能单独控制两个通道?接过电调,舵机没看到有什么控制反应,是坏了还是有什么别的说法。

目前只能当五通道玩了,求指点

网友A:
穷的话,就别玩航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的话,就别玩航模了

这个十年前就收回来了,最近翻出想用来玩坦克的,这个和钱没关系,就是不懂问问而已,有钱或许只是设备控,没钱才是真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十年前就收回来了,最近翻出想用来玩坦克的,这个和钱没关系,就是不懂问问而已,有钱或许只是设备控 ...

不好意思,呵呵。
这个控太老了。

玩坦克直接买个恒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呵呵。
这个控太老了。

我的一个坦克抵的上恒龙10个呀

楼主:
准备用来控制这个,实现更多通道功能

网友A:
太帅了!!!!!!!!!!!!!
没想到你是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帅了!!!!!!!!!!!!!
没想到你是壕!!!

不喜欢浪费,物尽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喜欢浪费,物尽其用

我得为我说过的错话道歉。

网友:
旋钮通道意味着不是开关通道,具有线性,可以作为控制炮塔旋转俯仰通道吧。控制坦克和控制飞机的接收机不一样吧。这是玩飞机的控,似乎没有适合坦克的接收。我是玩直升机固定翼的,虽然有个恒龙,但觉得玩飞机的设备和玩坦克的设备有些不一样。至少油门摇杆要改成自动回中的。

网友A:
摇杆不用设置,旋钮应该要在遥控器上专门设置过的。我用华科尔d10,有两个旋钮。如果直接接接收机,转动旋钮也是没有反应。要在遥控器里面设置通道,对应好接收机,就有反应了。旋钮都是线性的。你这控实在太老,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不用设置,旋钮应该要在遥控器上专门设置过的。我用华科尔d10,有两个旋钮。如果直接接接收机,转动旋 ...

谢谢,有点明白的啥意思了,确实太老,那时貌似网上还有说明书,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B:
参考2601旋钮应该不可以控制通道 看控图有直升机图片 应该是电直专用 没看到接受图只是猜测   旋钮该是陀螺感度和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2601旋钮应该不可以控制通道 看控图有直升机图片 应该是电直专用 没看到接受图只是猜测   旋钮该是陀螺 ...

大概按照大家提示摸索出一个是陀螺感度,一个可能是混控调节

网友:
不懂帮顶,学习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