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改尾电机,飞机已修复,等待电调中

楼主(2017-05-08):
不过改之前要知道主板的电源和信号线是哪一个?不过我已经找好了,如图
k120主板为什么会有一条线是直接搭在电池上面,原因很简单,2s锁尾好,不过,我只是说它的电源只是支持的(空心杯2s,8520),并不是,(1s  8520~8523)空心杯。如果用了1s的,不用飞两分钟就烫的可以烤肉了,因为高压和大电流不烫才怪。不过也可以用去别的地方买的定制2s 8520空心杯电机,便宜嘛!
那么如下面两张图,我已经为各位找到了,MOS管的信号线,MOS的输出对着前面,那么输入的两端对着自己,信号端就在左边的那根线上,记得是左边,不是右边,已经标好了

楼主:
方案一,售价为140元以内,重量是非常的轻,而且,功率和空心杯差不多,那是让人流口水。
不过,缺点就是,要加装一个降压模块,这就要考验,组装能力喽,接线也很简单,降压稳压模块接在2s电源就是主板上面,顺便用万用表把它调低电压,调整电压在是4V左右,再把降压模块的输出接在电调的正极和负极,信号线就刚刚才说的,接在MOS的信号端,试机,然后按自己的标准,把模块调高或者调低,但一定不要超过4.2v,不然就,嘿嘿。

楼主:
就是画了圈圈的电源线

楼主:
方案二就有点小贵,190元以内,这个比较兼容,所以方法我就不说,就是少了一个降压模块,所以,接起来也比较方便。

楼主:
接线方法也是跟上面一样,BEC输出只要一根信号线就行了。

楼主:
反正能提高k120性能和减少炸鸡再来的损失,我会不断更新,炸的开心?

网友A:
方案一锁尾不知道和空心杯比怎么样,如果好应该就不错,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锁尾不知道和空心杯比怎么样,如果好应该就不错,实惠

1s~2s/8520,锁尾都差不多,不过就是1s比2s更快发热,1s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飞机就是用8523/1s
方案一我想试试,效果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B:
我的120飞了两周就废了,我还点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20飞了两周就废了,我还点进来。。。。

我的上周周五试机,操3D的时候直接就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上周周五试机,操3D的时候直接就炸了

我也不知道哪儿的问题,反正就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哪儿的问题,反正就是有问题

对不上,直闪红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上,直闪红灯?

不,飞机飞起来有问题,买来电池还没到全就放弃治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飞机飞起来有问题,买来电池还没到全就放弃治疗了

飞起来发抖,还是锁尾发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发抖,还是锁尾发抖?

起飞前像是吃了摇头丸一样的抖,飞起来像是冷得发抖,紧接着陀螺仪抖傻了,尾巴都分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发抖,还是锁尾发抖?

起飞前抖得怀疑人生了都,起飞过震动的尾巴方向都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抖得怀疑人生了都,起飞过震动的尾巴方向都锁不住

我告诉你吧!这台飞机我新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原因也很简单,要么横轴垫圈太软,要么横轴螺丝没上紧,这两点震动太大,把主板给震傻了,起飞的时候要直接推到,45%6g油门,不然反矩的时候,更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告诉你吧!这台飞机我新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原因也很简单,要么横轴垫圈太软,要么横轴螺丝没上紧,这两 ...

唉,这个飞机就这样吧!有点儿差劲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告诉你吧!这台飞机我新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原因也很简单,要么横轴垫圈太软,要么横轴螺丝没上紧,这两 ...

最好上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这个飞机就这样吧!有点儿差劲

入了此坑就跳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