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华飞的这个turn210车床好不好用?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7-05-08):
【扬州华飞家用机床 TURN210X400】,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0yp.com/h.TqL6mK?cv=saPBZGM0QJO&sm=81ccb0,或复制这条信息¥saPBZGM0QJO¥后打开手机淘宝

楼主:
再问:X宝好多3700元的210的车床好?还是华飞的好?

网友A:
对比来说还是华飞D210要好许多:
华飞D210有两种,一种是100mm宽导轨,直流电机,便宜些。一种是135mm宽导轨,交流电机。推荐135mm宽导轨。
比x宝上的100mm宽导轨的210重量上都要重,做工精度都高些。

看个人需求,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加工质量低,速度慢,重量小的,可以选x宝。
加工精度高,切削量大的,就选华飞。

网友:
华飞D210当然要好多了,那些三千多的210机身只有60多公斤,华飞D210的自重105公斤了光机身强度就强不少了。

网友:
不差钱,还是华飞,,因为是出口的,,,,所以做工好。。。

楼主:
谢谢大家,刚到了那个210的4500的华飞,真的好重,搬那机器两手臂都弄痛了。

楼主:
上图,想加CNC,调速,转速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大家,用这个可控硅的调速器可以调速吗?

楼主:
车床那个电机应该是无刷的

楼主:
车床那个电机应该是无刷还是有刷的?

楼主:
带电容的可以用这种可控硅的调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那个电机应该是无刷还是有刷的?

买车床不看说明?不看功能?
你这款应该是交流电机吧!转速要求不高可以用可控硅调速,低速性能不太好。可控硅容量选大一点,至少20A以上。

楼主:
kekokele谢谢!是交流电机。

网友A:
能否麻烦发个扫描版的或拍清楚的说明书。

网友(2017-06-29):
无刷电机的3700拿不到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麻烦发个扫描版的或拍清楚的说明书。

感谢 我看过那个,不全而且不清楚。

网友:
感谢 我看过那个,不全而且不清楚。

网友B:
电子调速装置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真正实用的是齿轮变速,因为电机在低速时力气小得可伶,用手都可以抓停。这个跟齿轮变速刚好相反,主轴转速越低扭力越大。

网友:
买了华飞180V,自己修了2个多月,没有精度。

网友:
没用过其他的,和大床比起来精度一般

网友(2018-02-25):
正准备买小车床。平时就是车尼龙的外圆内圆,估计不会用到车螺纹。大师们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来说还是华飞D210要好许多:
华飞D210有两种,一种是100mm宽导轨,直流电机,便宜些。一种是135mm宽导 ...

我正要买一台210或者2506,请问方便请教您一下吗?我的企鹅563154754谢谢您!

网友:
现在一直纠结的是华飞还是欧普。如果欧普不是贴牌的华飞,那么贵点也能接受的,毕竟工具和机器还是要尽可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来说还是华飞D210要好许多:
华飞D210有两种,一种是100mm宽导轨,直流电机,便宜些。一种是135mm宽导 ...

某宝上的华飞店铺不是华飞厂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来说还是华飞D210要好许多:
华飞D210有两种,一种是100mm宽导轨,直流电机,便宜些。一种是135mm宽导 ...

我需要买一台小车,急需您的帮助。因为是新人给您发不了消息,请您联系我一下行吗?企鹅563154754 谢谢!

网友(2019-01-29):
引用 网友B:
电子调速装置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真正实用的是齿轮变速,因为电机在低速时力气小得可伶,用手都可以抓停。这 ...

是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想加CNC,调速,转速表。

这机床不配油盘吗?

网友(2019-03-04):
还是华飞D210要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