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推油门出现转旋钮的叫声 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08):
推油门到最高 会报警叫一声 2秒一次。就是转旋钮的声音。或者油门抬起来一点 10秒叫一次。如果不抬油门 就不会叫。新建一个模型,问题依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不到这么高端的 帮不了

网友A:
拿到太阳地里晒一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到太阳地里晒一会看看

这和太阳有啥关系?

网友B:
没遇见过,可能是开了什么混控或者什么报警功能?
不想研究可以试试全部数据全部设计清零看看,记得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见过,可能是开了什么混控或者什么报警功能?
不想研究可以试试全部数据全部设计清零看看,记得备份

新建了模型,问题依旧

网友C:
检查 linkage menu中STK ALARM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 linkage menu中STK ALARM的设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我晚上回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我晚上回家看看

就是可以设置某个操纵杆打到某个舵量的时候有报警音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我晚上回家看看

我是14sg,只是推测,也可能是其他设置的问题,总之应该是你把某个功能打开了

网友D:
多看说明书。

多看是几遍?

五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说明书。

多看是几遍?

我看书半个小时就会睡着 等我看完5遍 28SZ都出了

网友:
我的14SG有一次就是这个问题,不碰它也响,最后太阳晒了晒,现在好了,可能是电路板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14sg,只是推测,也可能是其他设置的问题,总之应该是你把某个功能打开了

解决不了

网友:
难以触及的高度,望控兴叹

网友:
控用太高端了也不好

网友B:
楼主我回去看了一下,linkage menu中STK ALARM打开后,可以定义到叫,但是我的叫声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控版本1.4e,你关掉看看。

另外,说明书都不看的话,不用玩模型了,态度要端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回去看了一下,linkage menu中STK ALARM打开后,可以定义到叫,但是我的叫声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控版 ...

我是关闭的,照样叫,打开了也会叫,确实叫声不一样

楼主:
我擦,怎么莫名其妙好了啊,哪里都没调啊,见鬼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怎么莫名其妙好了啊,哪里都没调啊,见鬼了啦

这就奇怪了,升级一下固件看看?你的固件多少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链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