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90GT,LANTIAN 90L,银燕 BabyHawk 这几款90轴距小穿越哪个好?Fighter-130呢

楼主(2017-05-08):
KINGKONG90GT,LANTIAN 90L,银燕 BabyHawk 这几款90轴距小穿越哪个好?Fighter-130呢?
       几款小穿越机,不伤人,哪个好点?高手说说看。

LANTIAN 90L无刷穿越机参数:

  • 机身轴距:90mm
  • 飞控:F3
  • 电调:BLheil-s 10A 4合一
  • 电机:1104 7500kv
  • 桨叶:2in
  • 电池:支持2S -3S
  • 图像传输系统:5.8G 25mw
  • 镜头倾斜:15度
  • 报警功能:BB响及灯光
  • 保护功能:带保护圈,有效保护电机和桨叶
  • OSD功能:90L机身集成OSD功能
  • 调参软件:Betaflight
  • 整机尺寸:120×140×30mm(包含保护圈尺寸)
  • 重量:66g(含保护圈,不含电池的重量)

EMAX BabyHawk 85mm室内FPV无刷穿越机

产品配置:

电机: 1104 5250KV 正螺纹
螺旋桨:TS2345三叶桨
飞控: F3 Femto 整机版

电调: Bullet 6A(BLHeli_S)
对角轴距(不含桨):85mm
飞机重量(不含电池):60.3g
包装尺寸:225mm*145mm*69mm
图传一体摄像头: CMOS 520TVL _25-200MW可调频率40CH
飞机最大外观尺寸(不含天线,扎带): 132mm*132mm *48mm
推荐使用电池:2S-300mAh (Molex 51005接头, 尺寸42mm*20mm*15.8mm)

楼主:
还有Leader-120

网友A:
25MW说真心话。不够用。国外电磁干扰环境很干净估计可以。反正我这里调成25.。。十米外遇到几个树就能闪到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MW说真心话。不够用。国外电磁干扰环境很干净估计可以。反正我这里调成25.。。十米外遇到几个树就能闪到 ...

远离墙壁栏杆即可,去空旷地方(哪怕有干扰)。最大的干扰其实是被封闭空间障碍物反射自己。在高压输电线塔下十几米测25可以100~120米(仅地面测试,请远离电线安全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离墙壁栏杆即可,去空旷地方(哪怕有干扰)。最大的干扰其实是被封闭空间障碍物反射自己。在高压输电线 ...

问题是飞穿越,就是在树林里啊。。而且小飞机可以在很密的树林里跑的很舒服。。。。。25MW的图传就算了吧。飞不爽的

或者说25和200都能飞。但是200的闪烁和图像质量会好很多。。。当然要200

网友:
我有90L。就说说90L吧,2S很肉,室内飞飞还行,3s可以室外暴力一点飞,送的电池不行,最好让商家给你改电池下挂,用3D板机的电池最好。默认的PID不行,得自己慢慢调,调好了可以飞差不多4分钟左右。桨保有点脆,最好再准备一套。差不多就这些了。。。

楼主:
看来130的最好了

网友:
我有90L还行

楼主:
130级别可玩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级别可玩性怎么样?

参照我发的帖子,有视频

网友:
果断babyhawk呀

楼主:
好像没bb响啊

网友:
作为多才又多艺的航模爱好者,装一个蜂鸣器没问题的啦

网友C:
大部分都飞过 果断推荐babyhaw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都飞过 果断推荐babyhawk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都飞过 果断推荐babyhawk

这个好在哪里?其他差在哪里?

楼主:
看来我有前瞻性,问这几款小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都飞过 果断推荐babyhawk

麻烦说下 为什么选银燕啊,,,

网友D:
玩过DYS和babyhawk,外观上DYS要比babyhawk看起来更好,但玩起来顺滑性,感觉,babyhawk要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过DYS和babyhawk,外观上DYS要比babyhawk看起来更好,但玩起来顺滑性,感觉,babyhawk要稍好。

DYS,搜到了,好贵,划不来

网友:
rodeo110吧,130级别的

网友(2017-08-06):
锤子怎么样?

网友:
出babyhawk,6电池,xm+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