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故障求助!

楼主(2017-05-08):
各种原因好久没飞了,前两天把PL8拿出来准备充电,结果发现不管连接几组电池,老是出现图片上面的提示,然后退出,无法充电,偶尔能冲,但不管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多大,充电器只是在500ma左右的电流充电!搞不懂了,向万能的论坛求助了!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检测不出是几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检测不出是几S的电池

不会呀?每组电池都有电的,会不会是每组电池之间压差太大的原因?另外PL8怎么能够不用平衡头之间充电?

网友:
锂电不用平衡头会死的很惨

网友B:
检查平衡线和插头是否正常.
检查平衡头接线有否选对.
PL8平衡线有两种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平衡线和插头是否正常.
检查平衡头接线有否选对.
PL8平衡线有两种接法的.

平衡线和插头都正常呀!“选对”是什么意思?是在充电器上面选参数?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顶上去,求助一下,不知道该找哪里解决问题?国内有代理没有?

网友:
这个供参考:
Switching to XH/EH mode at the PL8:
1.  Press  INC+DEC  (i.e., press both  INC  and  DEC  at the same time) to display the
Options menu (Choose TASK?).
2.  Press INC or DEC until you see Charger Options, then press ENTER.
3.  Press ENTER until you see Node Connector?
4.  Press INC or DEC until you see XH/EH Wiring on line 2 of the LCD.
5.  Press and Hold BACK  to return to the Preset Menu.  Your changes are saved the
moment you make them.

网友:
你可以去他们网站下载用户指南

网友:
这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C:
这怎么自己的充电器居然都不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自己的充电器居然都不会用了

说明书我也有,也仔细研究过,但里面都是流程式的废话!这个充电器用了几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新问题,不知道是充电器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我也有,也仔细研究过,但里面都是流程式的废话!这个充电器用了几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新问 ...

问问小罗模型

楼主:
问了,说不是在他们那里买的,爱答不理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玩意售后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