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电池摔成这样还能用么 不能的话就不上房顶去救援了。。

楼主(2017-05-08):
(无正文)

网友:
放在屋顶吧

网友:
电机 电调 接收 舵机都能用,还是值得一救的。

网友:
救~~还可以用的

网友:
车子不错,可以放大飞机

网友:
用精灵救援

网友:
虽然电池不能用了,但是电机电调舵机接收机还是要的吧

网友:
电池有隐患,建议拿下来妥善处理

网友:
天气好的时候,用悟去救,下面托一根绳子,挂个钩。冲浪者轻的,电调,电机,还是值得一救的。精灵怕拉力不够没试过,悟我们试过了,拉力绝对够

网友:
值得一救 换个空机和电池又可以浪了

网友:
可以试试99999

网友(2017-07-07):
你的冲浪者电机在前面的?还是摔成这样?

网友:
哇靠,应该是直接日上去的。能救还是救下来好

网友:
必须去救 .下雨断路那电池会爆的, 火灾隐患.  拿下来泡盐水然后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