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大模友选控

楼主(2017-05-08):
各位大神,想选个控,飞飞小型固定翼和小直机,希望大神们给推荐一款,稳定好用的!之前用过天六,d10,14sg,这几个就不要推荐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地平线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的可以看看

谢谢,地平线哪款比较大众呢

网友A:
DX6就行,如果闲通道不够就D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6就行,如果闲通道不够就DX8

恩恩,好的谢谢,我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谢谢,我了解下

要是手里有14SG 那就别考虑地平线的入门控了吧

网友:
天地飞七,够用好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手里有14SG 那就别考虑地平线的入门控了吧

en是的,我看了下,没必要 ,就要个好用练手的小控就行

网友C:
国产的乐迪还行把,我的t8fg换乐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乐迪还行把,我的t8fg换乐迪了

谢谢,我看乐迪了,怎么看着长相跟闹着玩似的不大气

网友:
不如試用JR控啦

网友:
JR控还是仔细考虑一下  TB上的JR经销商好多都把JR下架了 有的店铺也不代理JR了  而且它的原厂接收机在TB上都没怎么有货  官网上的各种信息好久都没更新了  都还是去年的 我也要换控已经观望半年多了 本来看好JR和地平线 地平线国内不代理了 JR有这个状况 心里一直嘀咕。。。

网友:
用过14SG了还换?

楼主:
飞小机玩呗

网友D:
飞小飞机那就d10,d7e啊。加高频头就是万能控。而且你都有了d10.你玩过这么多控应该也是老鸟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小飞机那就d10,d7e啊。加高频头就是万能控。而且你都有了d10.你玩过这么多控应该也是老鸟了,佩服

我的d10出了,现在只有14sg了~~

网友:
那就用飞小鸡万能控d7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