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7的接收机,能用在70E上吗?

楼主(2017-05-08):
这个天7里面的卡位掉了,自己修坏了,用了4年多,情况一直很好,没给掉过链子,这这里也表扬一下它。想买个新的天7。听说上了50E或者70E,是不是天地飞的接受机的电压就带不动大飞机的舵机了?工作的原因,近两年是上不了大型油机的。想请教“天7”的接受跟70E飞机的舵机,电调,匹配会不会有审问题。谢谢

网友A:
没这个说法,电调bec直接给舵机供电。另外天七飞3D手感不好,建议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说法,电调bec直接给舵机供电。另外天七飞3D手感不好,建议换控。

谢谢,我试弄了一下他们的FUTABA,中立感是比较明显一点,但是个人认为关于遥控器的手感,更多是使用习惯的问题。没有多少实际差别。最主要还是因为进口控的太贵,英文的学得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说法,电调bec直接给舵机供电。另外天七飞3D手感不好,建议换控。

“电调bec直接给舵机供电”,这个不懂,能科普一下不?
70E舵机使用的电压,跟15E的一样吗?

网友A:
电调和舵机都插到接收机上,接收机的正5V和地都是通的,实际并没有过接收机,所以是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当然同时也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A:
70E舵机看你用什么型号,一般都是中型舵机,可以支持4.8-6v电压,70E配的电调一般也能输出6v。15E的飞机用的电调输出一般是5V,舵机也是5V的。具体可参考淘宝商家70E的电装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E舵机看你用什么型号,一般都是中型舵机,可以支持4.8-6v电压,70E配的电调一般也能输出6v。15E的飞机用 ...

谢谢啦,祝你爽飞。

网友:
你不放心可以搞个独立bec,一般大飞机舵机都是独立bec供电啊

网友:
果断扶他爸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Futaba接收是可以8.4供电输出也是8.4!高压无刷的舵机在8.4的情况下速度很快如果用天地飞最多输出6就算你用1000块的舵机也没用,之前我用天九飞30e.后来换了Futaba感觉天上地下

网友:
用天地飞,独立供电也没用,接收输出只有6v,而好控可以8.4独立供电,

网友:
本人实践,换控建议Futaba,舵机建议Deko 不懂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舵机都插到接收机上,接收机的正5V和地都是通的,实际并没有过接收机,所以是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当 ...

像我现在是接收机是6v输出,有别的接收机是8v输出,又说是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好懵。大师再解答一下呗,谢谢啦

楼主:
听说天地飞也有8v输出的接收机机了,可在淘宝没找到

楼主:
电调输出8.4v,接收机就输出8.4v,是这样吧。天地飞也有可以用8.4v的接收机的

网友:
50e  70e  一般都7.4v或8.4供电,要不显示不出高压舵机的优势了

网友:
换FUATBA 可靠性高,精度好,可以减少炸鸡的次数,换了绝对值。 玩航模飞机的消耗和维护比控大很多。 天7,天9,JR XG7,T8FG,T14SG 一路过来走了不少弯路。FUATBA 的教程看几遍就会了,不愧为集40年的经验蛮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我现在是接收机是6v输出,有别的接收机是8v输出,又说是电调直接给舵机供电,好懵。大师再解答一下呗, ...

你会看到接收机有三排针,第一排是信号,每个针独立,第二排是电压正(5v或6v或8.4v),整个第二排是通的,第三排是地,也整个是通的。接收机本身不输出电压,电调的插头插到接收机上后,接收机就有电了,因为第二排是通的,所以整个第二排都有电压了,这个电压是来自于电调的,再插上舵机,舵机也就有电了,所以舵机的电是来自于电调的。楼上说的8.4v是指电调能输出8.4v,但同时也要求接收机和舵机同时支持8.4v,有一个不支持也不行。说一下我的70E配置,电调老款好赢100A,bec输出可选5v,6v,7v,副厂dsmx接收机,电压支持4.8-8.4v,舵机hitec5245,电压支持4.8-6v,所以我的bec输出就选6v,因为舵机最高支持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看到接收机有三排针,第一排是信号,每个针独立,第二排是电压正(5v或6v或8.4v),整个第二排是通的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我已经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50E或 50E以下, 用futaba浪费头脑发热,买futaba后不久就玩其它或退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