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一个680轴距机!望有经验的机友指点一二

楼主(2017-05-08):
想组装一个680机,
目前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用四轴和4110电机15寸桨。
另一个是六轴和3508电机12寸桨,(六轴680机架好像最大只能装12寸)!
使用6s5200电池
需要挂载一公斤左右重量,哪个方案续航的时间更长?多少分钟?
或者同样的轴距机架有什么更有的方案?
先谢谢!

网友:
果断上4轴,大桨高电压 小电流!整机重量控制好 不要超过4KG 3.5最好

网友A:
680的6轴可以通过电机上下交替放置的形式来装15寸桨,但是比较少人这么弄

网友B:
680可以最大上17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可以最大上17寸桨

两桨尖至少留多少间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桨尖至少留多少间隔?

参照精灵系列,打不到东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精灵系列,打不到东西就行

传说中的桨尖气流干扰,都是扯淡?

网友:
4轴性价比比较高,省电省钱,但是没有动力备份,出问题肯定会摔机,看你更看重什么了。

网友C:
680六轴上13吋没有压力

12吋的话,一定上1238,上碳桨动力差了那么一点。1255高效碳桨,起飞重量3.5公斤,压力很大,换1238桨可以4公斤起飞,不过油门也达到60%了,13吋桨就好很多。

挂载一公斤的话,680六轴基本是极限了,配6S5200电池起飞重量4.2公斤左右,5200电池悬停12分钟左右,六轴建议上810的机架,电机4108或4110,15吋桨。

4轴750机架配52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六轴上13吋没有压力

12吋的话,一定上1238,上碳桨动力差了那么一点。1255高效碳桨,起飞重量3.5公斤 ...

谢谢你的信息!

网友D:
680 的轴距还是有点大   , 我个人比较倾向 450 那种   先练练手再说吧    , 还有你想安装啥飞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80的6轴可以通过电机上下交替放置的形式来装15寸桨,但是比较少人这么弄

那是不是还不如用X8呢?只有4跟轴,重量更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0 的轴距还是有点大   , 我个人比较倾向 450 那种   先练练手再说吧    , 还有你想安装啥飞控呢       ...

组一个f450练习,再组一个680,想用PIX,也想用哪渣v2,因为调试简单,但是很多人说会抽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是不是还不如用X8呢?只有4跟轴,重量更轻了

其实看需求,X8效率肯定是低一点,但是得根据载重量来选电机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需求,X8效率肯定是低一点,但是得根据载重量来选电机数量

谢谢!大载重好像还是叠加电机的多

网友(2017-06-14):
我出六轴 680 郎宇电机好盈电调  快拆桨夹,电动起落架,带铝箱,没飞多久 调试迫降一次,没换件,淘宝价5折出,你收不。

网友:
我有伞型折叠6轴机架730轴距全新 548元

网友:
680不支持15寸啊

网友:
这几轴距的6轴比较鸡肋,改大一点轴距吧要不改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