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改1S,防止新手炸机烧舵,暂且封存,有人不喜欢

楼主(2017-05-08):
有很多人都说换k120舵机,或者是说,原厂舵机实在是太不给力了,炸鸡动不动就烧,那我分享一下,调机的时候,就是大伙没有换那些你比较贵的金属舵机,那么使用银燕的舵机,用一个转接头转换一个1s电池,主要是用低压电来供主板的电源,既然使用了低压,随便你怎么调都不会烧舵机,如果想要用1s电池,让120飞起来,建议把原厂电调会换掉,因为原厂电调,对于低压的输出不怎么给力,(但我推荐下图购买以下套装换到上面去)起来也会觉得不稳。
但用1S电飞k120,即使是新手也能做到,能炸也不坏,按我所说的改完,可以k120就会有两个模式,电池转换高低压模式,那么低压模式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和K110一样耐炸,那么一旦切换到2s状态,正如图下的那个套装,支持低压模式也支持高压模式,2s状态,会比原厂的更暴力,但是电会比原厂的耗的更快,但对于新手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1s飞得不爽,直接换上2s,绝对飞快,而且变态
但对于新手来说,直接用120,而且是原厂的东西太不耐炸,相对于我的方法弄成1s,k120不会因为老是炸鸡,配件太贵,快快出手120,确实只是一个新手练习机,这台练习机的确不怎么滴,但是经改造不会像以前那样变态炸鸡,脱离k120的坑,你的小鸡保存得更完好,我经验得来的绝对不会错的,试一试,绝对让你爱不释手,如果不小心用了2s,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记住,2s~3d后果自负

楼主:
我的机子没炸之前,用1s电池供电,飞机的确飞起来了,但是原厂电调实在是太弱了,不支持。1s,所以飞起来也是勉勉强强。

网友A:
什么觉得楼主专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觉得楼主专打广告

教你方法,又说我打广告,我买了东西我也用,觉得好我才介绍,又没给钱,怎么算打广告?

网友B:
有時玩飛機太糾結,會彎路越走越彎。有壓力才能進步的。不要太刻意去糾結一些事。船到橋頭自然直。其實降低油門曲線,一樣能達到效果。

网友:
楼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还是应该支持的,集思广益更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玩飛機太糾結,會彎路越走越彎。有壓力才能進步的。不要太刻意去糾結一些事。船到橋頭自然直。其實降低 ...

也并不是这样说,降到1s电,原厂电调是低压起动,而且还有定速,起飞的时候不好飞,2s这样起飞多了,起落架容易损坏
还有,舵机标称的电压是4.8~6v,这是正常工作,低于了那个标称电压,它就反应速度会慢下来。对于操控灵敏度会降低,何尝不是一个好事?
油门参数调节,并不是小白都会调,要是调不好那就完了
换种折腾的方式也只为了乐趣

网友C:
直接用1S供电?好像没看到怎么改。还是哥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1S供电?好像没看到怎么改。还是哥老了。

因为我只是提供方法,上一篇也是,要是有电调,一下子就能改好了,但是就是没有啊!
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钱改,我都还没修好,况且要到15号才进行购买,配件才可以改尾电机,我也没有太多资金花费在这台机子上面了,所以能省点就是省点。

网友D:
折腾啥小飞机哦,直接360或者380桨的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啥小飞机哦,直接360或者380桨的起步

大机限制多,而且炸一次,立马没钱再用,也不说百分百炸,就是场地约束有点什么

网友E:
1s应该直接更小机机,新手切忌折腾!!

楼主:
我不明白为还是有人不懂我的做法,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看标题和不看清楚里面说的是什么?

楼主:
原厂电调是跟原厂电池匹配,低压当然驱动不了,但我发现只要换掉电调就行了,其实原厂电机,可以使用别的低压电调来进行,启动

楼主:
刚刚发现,原厂电调,也并不是说要用六g模式来进行启动,只要有技术,油门拉杆拉到中间,直接往中央打,锁油门,开3d开关,这时候,要是飞机要用手拨的话,这不需要,关掉锁油门,这时候油门就开启,无刷电机工作,使用3d模式的冲击电流,让它进行行起动,最低3.3伏也能启动,有图为证

楼主:
上次我用桨叶来进行手动拿着飞机来进行测试,飞机的电流竟然达到了5a~6a,远比这个空载电流高很多。
但是1S的电池,顶多就1a2a以内,而且还是原厂的没有改造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机限制多,而且炸一次,立马没钱再用,也不说百分百炸,就是场地约束有点什么

场地是远……但是比蚊子机手感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地是远……但是比蚊子机手感好太多了

虽然操控性好,但是,场地限飞搞砸了,但不是要去那些多人的地方飞,空中大刀可不是开玩笑的,过段时间再买大机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操控性好,但是,场地限飞搞砸了,但不是要去那些多人的地方飞,空中大刀可不是开玩笑的,过段时间再 ...

飞了大的,可就回不去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了大的,可就回不去喽

是的,但也可以玩漂移车,要是不玩的就留在家里吃灰。

网友(2017-06-27):
直接入个k110不就行了么

网友:
折腾的贴我喜欢

网友:
感觉改油门线好操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