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5-08):
MB陀螺仪设置完s.bus模式后怎么都进入不到菜单设定!一直都是H到N的灯不停的在跑!用的是futaba t10j的控R3008sb的接收机!接收机已经是s.bus模式!就连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能恢复!

网友:
SBus线陀螺仪上插错位了吧?

网友:
我记得插ELE。  而且你选了SBUS模式之后。 短按调B灯。 得长按保存。  灯号全部一起闪烁。 然后断电从接。你试试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看灯,到b灯的时候是闪还是不闪这个要理解清楚,我当初也是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接收模式选对了吗

网友:
你MB接收机的模式没有保存的

网友:
首先,接受和控对频,之后,接收机选则futaba的sbus,这必须保存,不然设置没用,还是默认的传统接线模式。

网友:
MB接受到接收机信号,才会通过自检,通过自检,才能进入设置菜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你可以看看,现在开了肯定还是那种默认的传统的接线模式。

网友:
固定翼的飘过

网友A:
接收机sbus线插错了,插7通道上,红色字体

网友:
把sbus插头插在ELE/D1通道,在MB设置选择接收器类型里面选择红灯闪烁才是对应的sbus 类型。楼主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
mb按着按钮上电,然后a灯闪烁长按按钮把status灯切换到红灯闪烁(sbus模式),然后短按按钮近b灯闪烁,确认此时status灯为蓝灯(红灯的话不是线插错,就是接收机工作模式不对),然后短按三下按钮此时mb全部灯号常亮闪烁,这时候拔电重新上电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sbus线插错了,插7通道上,红色字体

大哥,7通道的b是battery,意思是这个通道可以带接外部供电,8通道是sbus,接收机线插得完全没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7通道的b是battery,意思是这个通道可以带接外部供电,8通道是sbus,接收机线插得完全没错

插错了,不信你自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错了,不信你自个试试

我自个儿用的几个7008都是接8通的,能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自个儿用的几个7008都是接8通的,能错?

你好好看看你的接收机7通和8通是不是在一个插口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看看你的接收机7通和8通是不是在一个插口位置?

当然不是,一个是7/b,另一个是8/SB (sbus),怎么可能7通道是sbu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一个是7/b,另一个是8/SB (sbus),怎么可能7通道是sbus

那我好奇的问一句我单线模式插七通道能用,难道我那7008是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好奇的问一句我单线模式插七通道能用,难道我那7008是出问题了

我7008用的mode B,然后sbus连得mb,接的8通道,7008没有任何一个模式7通道是做sbus用的,我也不想多解释了,看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7008用的mode B,然后sbus连得mb,接的8通道,7008没有任何一个模式7通道是做sbus用的,我也不想多解释 ...

呵呵,你没用过你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