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700电池问题

楼主(2017-05-09):
看了网上大神的帖子说打飞机把动力供电和接收、舵机供电分开安全系数会高点,意思就是在飞机失去动力后你的接收机和舵机还是正常工作的,所以
我把 sab700 的供电分开了 ,现在纠结的是
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电池用2s多大毫安的合适

意思就是假设每次出去要飞5个起落,我这5个起落只需要更换动力电池,接收电池再不想换,2s多少毫安的电池能保证我的飞机5个起落后单块电压还在3.7以上。

福利

网友: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我只看屁股

网友: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我只看屁股,LZ这个焦点太模糊了。。。。

网友:
这是模型,,,

网友A: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我只看屁股

我感觉没必要纠结啊,现在外场充电也很方便的,开了5C充电的话基本上10分钟一块电就满了。

所以只要接收电能支撑两三个起落就OK了。

再者,反正接收电也不沉,2s的2000mah~5000mah随便用便是了。

不过我700一直用的电调的BEC,感觉也蛮好的啊,而且电压稳定,还能轻一些,现在BEC做得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來看……的!

网友:
我是冲着这张图片进来的,别顶要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我只看屁股

我感觉没必要纠结啊,现在外场充电也很方便的,开了5C充电的话基本上1 ...

开5C 充电这么大电流,电池不baozha吗?我一般都用0.5C 充电,一块电充几个小时

网友:
楼主为了大家回帖女盆友都。。。。。。

网友:
图才是亮点

网友:
看屁股面子,告诉楼主,1500可以了,注意检查电压就可以了,武装经验

网友:
没必要纠结,随便用。我都是废掉的电池拆下来重组当接收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5C 充电这么大电流,电池不baozha吗?我一般都用0.5C 充电,一块电充几个小时

一块质量过硬的电池使用5C充电时最起码的要求啊

网友D:
加个电容比什么也强,弄个毛线直接供电

网友E:
最方便的是用电调供电,再并联一个备用电源。
目前我的供电方案是用K120的bec(7.6v),并联一个双天的BEC(7.4v)。用了半年了,没有出现问题,飞一天也不考虑换备用电池。

网友:
对不起 我看了屁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5C 充电这么大电流,电池不baozha吗?我一般都用0.5C 充电,一块电充几个小时

不会baozha啊,而且我根本不冷却啊,飞完直接冲,5200mah的电池我开到25A电流冲,很嗨,毫无影响~

据说,好多人直接40A充,也没事~

网友F:
2s 2200,7系列bk舵机稳定能飞5-6起落

网友:
我就冲着这张图进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开5C 充电这么大电流,电池不baozha吗?我一般都用0.5C 充电,一块电充几个小时

得看你用什麼電池什麼充電機....
5c 充電已經用了好幾年....
當然, 充電機質量要求是有的,不要跟我說用b6 那些去找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会baozha啊,而且我根本不冷却啊,飞完直接冲,5200mah的电池我开到25A电流冲,很嗨,毫无影响~

据说 ...

5200 6s x2  40a 也不到5c .
308duo 也得30a +30a

反而場外包要求才是小心.   見很多人亂來的, 就算電池出得起, 也得用上8awg 的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5200 6s x2  40a 也不到5c .
308duo 也得30a +30a

我是308双路25A充两块5200mah 6s电池的。

外场电包是两块4s,40Ah的磷酸锂铁并联使用。

充电器输入端的电源线是8AWG,电流接近60A,线是有点热,不过还好了,小手能摸。

大概能充上4~5组的样子,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我只看屁股. 另:求套图

网友:
看你用什么舵机,如果是deko这样的电老虎,建议2200以上,2600我觉得没问题,如果是omg这样比较省电的舵机1800就够了,具体你看看之前的一个帖子专门对比了接收电使用的问题。
ps注意每次起飞之前量一下电压,低于3.85就别飞了

网友:
2s的1500只够5个起落温柔飞,亚拓700原厂是2200,供你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方便的是用电调供电,再并联一个备用电源。
目前我的供电方案是用K120的bec(7.6v),并联一个双天的BEC ...

电调bec与2s直驱并联会不会有压差?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2
电池配个bb响,低于3.8报警就好。

网友:
看完屁股说点正事:前段时间刚好看见土贤大神的SAB700,他就是用电调的BEC但他同行好友的SAB700也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
只看到10:05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5C 充电这么大电流,电池不baozha吗?我一般都用0.5C 充电,一块电充几个小时

我充电都超过5C了,2200的电池,我开20A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得看你用什麼電池什麼充電機....
5c 充電已經用了好幾年....
當然, 充電機質量要求是有的,不要跟我說用 ...

iSDT 艾斯特 SC-608 这个充电器质量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baozha啊,而且我根本不冷却啊,飞完直接冲,5200mah的电池我开到25A电流冲,很嗨,毫无影响~

据说 ...

你这样一块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多少起落,我的电池最多的260起落,到现在还能用,不知道还能飞多少起落?据说能达到500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质量过硬的电池使用5C充电时最起码的要求啊

格式电池质量好不好?使用寿命能达到多少架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充电都超过5C了,2200的电池,我开20A充

我也是2200的电池,但是我只能开0.8A,有时候开1.5A ,我用A6 充,电流太大,会报警,然后自动退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DT 艾斯特 SC-608 这个充电器质量好不好?

我用ISDT620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2200的电池,但是我只能开0.8A,有时候开1.5A ,我用A6 充,电流太大,会报警,然后自动退出充电
...

你那是电源不行,电源的功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调bec与2s直驱并联会不会有压差?

会有的。按照较高电压工作。你要注意你的电调的BEC有没有防止逆反的电路了。没有的话可能会烧毁电调吧,没有试过。K的电调在说明书上就是建议根据不同的电压并联不同的电池,防止BEC保护之后没有控制。7.4v以上建议并联2S锂电。
castle的talon如果你只供设备电。talon也会启动。对talon我的解决办法是在接收机上并联了一个车模用的电容。曾经有帖子说好赢的BEC保护导致炸机。后来讨论后好赢给出并联电容这个方法。futaba也有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DT 艾斯特 SC-608 这个充电器质量好不好?

isdt 只用在場外小電流.  平衡只有350ma  如果要用b6來比,它是好的.一般如果想充大一點的電池,  功率在1300~1500w 20a ~40a 的充電機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308双路25A充两块5200mah 6s电池的。

外场电包是两块4s,40Ah的磷酸锂铁并联使用。

自己用的是4s + 4s 50ah
8awg 可以推動一台pl8 +2台sc620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那是电源不行,电源的功率太低

我觉得不是电源问题,因为有时候退出,有时候不退出,有时候4A 不退出,有时候1.5A 反而退出,总体来说是大电流退出,小电流不退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电源问题,因为有时候退出,有时候不退出,有时候4A 不退出,有时候1.5A 反而退出,总体来说是 ...

我的8A从来没退过,你用多少A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8A从来没退过,你用多少A的电源

12V,30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bec与2s直驱并联会不会有压差?

这个 到不知道   也不太懂   之前用大疆的bec  后面别人说设备越简化约安全  就吧bec  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我只看屁股

我感觉没必要纠结啊,现在外场充电也很方便的,开了5C充电的话基本上1 ...

谢谢  你的意见  ,我之前是用大疆的 bec 单独供电的  后面别人说设备简化点好 就去了 ,我的电调没单独的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电容比什么也强,弄个毛线直接供电

加电容这个想法不错   我对电器元件不专业   能说下加多大电容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方便的是用电调供电,再并联一个备用电源。
目前我的供电方案是用K120的bec(7.6v),并联一个双天的BEC ...

你的意思 是 把电调供电到接收机的 供电线路上再并联上一路单独供电的be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s 2200,7系列bk舵机稳定能飞5-6起落

好的 谢谢了  我拆快小电池先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内容我都没看 屁股也没有看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 是 把电调供电到接收机的 供电线路上再并联上一路单独供电的bec吗

是的,不过要小心,如果电调的BEC没有防逆反的电路。可能会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