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电调问题

楼主(2017-05-09):
     自己弄了一个x8  用的是好盈乐天50A有一个电调不知怎么滴冒烟了 七个是好的  手头还有几个80 和100A的能不能凑合一起用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各方面参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 亲测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A:
可以吗?会不会行程什么的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会不会行程什么的不对啊

。。。就算是一样的电调也要四个同步校准吧。现在的电调还是能轻松识别1000~2000的行程的

网友:
可以用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一样的电调也要四个同步校准吧。现在的电调还是能轻松识别1000~2000的行程的

哦哦哦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