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机在悬停期间冒烟烧了,检查发现ESC也烧了,问商家,开口就说堵转。

楼主(2017-05-09):
四轴穿越机的1号电机在悬停起降期间冒烟烧了,没发生撞动情况,取下一看发现正对一组线圈烧了,后来检查发现ESC也烧了。
找商家保修,结果商家开口就说堵转,不属于质量问题,商家收取维修费后换了一套。

问题:
螺旋桨正常旋转时被卡住才算堵转,没发生撞动也会产生堵转?难道堵转就会烧ESC和电机?(已经开启MOTOR_STOP)
如果堵转是正常现象,以后如何避免再次发生同样情况,换其他品牌硬件是否能避免。

SP Racing F3飞控,致盈动力RS2205 KV2300电机,DALRC XR20A 电调, 3S电池

网友A:
我比你更惨,和模友聊天稀里糊涂插反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你更惨,和模友聊天稀里糊涂插反了电调

自己作的不算。

网友:
motor stop指的是电机解锁后没有怠速,是吗,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不一定堵转才会烧,接头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缺相也会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堵转才会烧,接头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缺相也会烧电机的

哪部分的接头,电机内部、电机到ESC、还是ESC到FC电源及信号?

电机拆开看接头正常,电机到ESC及ESC到FC都是焊接,焊接技术自己还是确认过关,只是ESC控制线到FC是插头,难道是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部分的接头,电机内部、电机到ESC、还是ESC到FC电源及信号?

电机拆开看接头正常,电机到ESC及ESC到 ...

小学文化不懂英文!就是电调和电机连接的那3条线,要不就是电调内部出错但这概率极小

网友:
你可以看看是烧的第几组,百度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学文化不懂英文!就是电调和电机连接的那3条线,要不就是电调内部出错但这概率极小

电调到电机那三条线都是焊接,不可能出现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到电机那三条线都是焊接,不可能出现虚焊或接触不良。

那就不清楚了!不过电机一般都是缺相~堵转~过载才会烧的

网友C:
会不会垃圾或小石子进了电机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垃圾或小石子进了电机造成

电机拆机后内部没发现任何痕迹。

网友D:
到底因为什么不大清楚,但是跟你更正一点,卖家(估计卖家也是个老魔友)所说的堵转或者转堵是指电调的进角设置跟电机不匹配造成的电机运行不畅,具体表现是电机负载运行到一定转速后,电机就开始突然减速再加速的“咳嗽”,严重的情况下是会造成烧电调,而不是被异物堵住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因为什么不大清楚,但是跟你更正一点,卖家(估计卖家也是个老魔友)所说的堵转或者转堵是指电调的进角 ...

如何优化电调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优化电调的设置?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是mos的驱动出问题了,发生自激。
一般正常悬停,即使轴承爆了也不至于立马堵转烧东西。

网友:
要我说,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好的电调上电,都应该检测电压,电流,电机初始启动时的瞬间应该是弱电流状态,堵转时,或不正常时都会报警。运转时还会监测电流,转速,mos温度。“而不是冒烟,拿个灭火器”。

网友:
有没有怀疑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么跟你说吧。。电机电调一起挂。。99.99%都是先挂电调,然后烧的电机。。
很多实例表示,只要电调没毛病质量过关。就算电机烧了,电调都没事。只要电调也烧了,基本都是顺带烧的电机

简单说,电调功能健全体质良好,电机短路,电调也只是保护,不存在烧毁。。。。。
然而电调垃圾,烧了MOS,直接短路了一相电,那么电机必死。。。。

楼主:
如果是电调的问题,请推荐好的电调,下一架换硬件。

好盈乐天XRotor Micro 30A BLHeli-S 如何?
http://www.hobbywing.com/cn/goods.php?id=579

网友E:
悬停烧电机电调。。。哥们你之前没有玩过这个吧,第一次玩吧。。。

网友:
没撞,电调应该更容易挂 楼上说的对

网友:
3S 都能把电机骚了。。。。

网友:
我用好盈的电调,刚装好机做滤波悬停中1号电调起火。。。整机全新。。。电机幸好没事。。。

网友:
这配置是常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烧电机电调。。。哥们你之前没有玩过这个吧,第一次玩吧。。。

理由是...?

网友:
引发这个问题的原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