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500x这款飞机怎么样 适合练习不 同级别当中算好飞的吗

楼主(2017-05-09):
看500x这款机型还不错  不知道这款机型适合练习吗  耐炸程度怎么样  都说亚拓的飞机飞起来重 不知道这款飞起来还有没有这种感觉  请飞过的或者和这款机型的朋友说说 谢了

网友A:
小羅520 啦.....幹嗎要受宇宙第一這個氣....

网友B:
500x建议观望1~2年,因为结构和470x一样,怕一样滑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羅520 啦.....幹嗎要受宇宙第一這個氣....

其实我是想在x3和500x里面选一个  520我没考虑过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x建议观望1~2年,因为结构和470x一样,怕一样滑皮带轮

500x是470桨 其它500是425的 这个有差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x是470桨 其它500是425的 这个有差别了

桨差别和皮带轮有什么关系,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x建议观望1~2年,因为结构和470x一样,怕一样滑皮带轮

滑皮带轮?是尾管座里的皮带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皮带轮?是尾管座里的皮带轮吗?

正是,和470x一样

网友D:
大鸡都不耐炸,但相对更稳,视你飞行水平选择,航线建议x3,定点翻过了可以考虑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鸡都不耐炸,但相对更稳,视你飞行水平选择,航线建议x3,定点翻过了可以考虑500

我现在模拟器上面练了将近50个小时  基本的悬停 航线没问题了  刷锅还飞不出来完整的  翻的话 定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模拟器上面练了将近50个小时  基本的悬停 航线没问题了  刷锅还飞不出来完整的  翻的话 定点不行   ...

真机没飞吗?

楼主:
没有啊  没买真机呢  模拟器飞的我感觉可以上真机搞搞了

网友E:
500X虽然是470但也可以装430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玩拉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没买真机呢  模拟器飞的我感觉可以上真机搞搞了

嗯,可以买了,真机更好飞

网友:
建议X3或470 一上就500X恐怕心理压力太大

网友:
有米你就上500级或更大。一般玩450,X3都可以。

楼主:
综合考虑 还是x3了

网友:
X3L吧,贵一百多,大了些,配件也基本和X3通用

网友:
500PRO...........结实便宜耐炸

网友F:
收台成色好的500L。推荐理由:1.比450稳,有大机手感。2.副厂件丰富,维修成本低(与450差不了多少,就大桨稍为贵点)。3.空间比450大得多,易于布线和维修。
新手的话470L和500X不用考虑。目前470L只有少量副厂件,500X甚至连原厂件都供应不全。

网友:
和楼主一样,计划500x入手,目前在练自旋,等定点自旋练成了,在入机子,估计练成到明年了,还有在等futaba 16嘿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收台成色好的500L。推荐理由:1.比450稳,有大机手感。2.副厂件丰富,维修成本低(与450差不了多少,就大桨 ...

我就是470入门的 飞的好好的。愿意练模拟器的 我觉得500入门最好

网友:
练习机的话,X3最好了
没必要更大,然后700级别一定要有,中间可以弄个520-550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在x3和500x里面选一个  520我没考虑过 哈哈

那就不是x3 跟x4ii 之間吧..
如果不限制. 直接x5 v2 最理想.

网友:
大飞机好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470入门的 飞的好好的。愿意练模拟器的 我觉得500入门最好

470L不炸机或炸机少还好,新手如果不是模拟器练得多,470L可炸不起啊,因为大部分只有原厂件,比用副厂件的500L贵多了。而且470L用的380mm桨,市面上好象还没有玻纤的,碳桨最便宜也要68元。而500L的玻碳桨30多,纯碳桨也有40多的。
我就是出了470L入了二手的500L,炸机无压力,飞得多飞得放松,进步也快多了。当然,各人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仅供楼主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470L不炸机或炸机少还好,新手如果不是模拟器练得多,470L可炸不起啊,因为大部分只有原厂件,比用副厂件 ...

你说得很对,其实我也觉得500L很好,只是现在的投资都在470这个级别了,换舵机、电池又是一笔费用,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500x建议观望1~2年,因为结构和470x一样,怕一样滑皮带轮

每次您都说500X皮带轮结构不好,那么您是怎样看出结构不行的

网友:
直接上550,一块电池的飞机中间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每次您都说500X皮带轮结构不好,那么您是怎样看出结构不行的

我是看470x的结构出了问题,所以建议500x观望一两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470x的结构出了问题,所以建议500x观望一两年

那么,请问。470L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飞了才知道有没有问题而不单单看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请问。470L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飞了才知道有没有问题而不单单看结构

说了那么多遍了,自己去翻帖子吧

网友:
youtube上看到好多个老外的单向套都滑了,不知道亚拓会不会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X虽然是470但也可以装430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玩拉长机

是因为现在的电装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X虽然是470但也可以装430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玩拉长机

不喜欢拉长机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请问。470L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飞了才知道有没有问题而不单单看结构

呵呵, 那还要工程师干什么?
桥通车了才知道会不会塌,不是单单看结构。。。
现在都流行这样的吗??

网友:
特别轻,很暴力,不过不适合练习

网友:
泰世x5做工很精细,可以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