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9遥控器的请进

楼主(2017-05-09):
请问大神用过天9遥控器的,不知道天9的普通版和超级版具体区别是什么呢?
我知道分辨率不一样,还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还有就是加了超级版这三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加了超级版这三个字

哇塞~你好棒!知道的真多!谢谢

网友B:
超级版反应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版反应速度快

谢谢~仅此而已吗?

网友:
模型存储数量不一样

楼主:
是不是都不能换高频头啊

网友C:
没啥区别,主要是分辨率,但不玩直升机感觉不出来,就算玩直升机,那也只是舵机的分辨率,手指没那么细腻。。。。而且,飞直升机,一般不用国产货。所以最后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区别,主要是分辨率,但不玩直升机感觉不出来,就算玩直升机,那也只是舵机的分辨率,手指没那么细腻。 ...

恩恩~简单易懂~~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都不能换高频头啊

可以买天九一代的可以换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天九一代的可以换高频头

哦哦哦,这样啊,谢谢哦

网友E:
没什么区别,现在用来玩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区别,现在用来玩模拟器了

壕的世界莫名的难懂

网友F:
表面氧化严重  不介意的就当我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面氧化严重  不介意的就当我白说

氧化?你说的塑料外壳氧化吗?氧化成什么样子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氧化?你说的塑料外壳氧化吗?氧化成什么样子呢。

不是塑料氧化  是天9外表是电镀层 新机确实很好看 但是用上一阵表面就会出现氧化 用过天9的应该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塑料氧化  是天9外表是电镀层 新机确实很好看 但是用上一阵表面就会出现氧化 用过天9的应该都知道
...

哦哦哦,明白了外面的金属颜色是电镀的,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仅此而已吗?

哥们有天九的钱不如收个2收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有天九的钱不如收个2收T8FG

嗯嗯,好滴

网友:
刚入超级版的飘过

网友G:
心里感觉不同,其实没区别。

网友H(2017-10-18):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区别,现在用来玩模拟器了
和我一样,买个天九4096,SII来,玩模拟器,区别是4096和1024的分辨率,模型储存的数量不同,貌似广告说,电位器要更耐用些。其他的就那样。

网友I:
建议买便宜的 反正玩深入了早晚futaba 买1024一样用 以后省钱入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