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怎么烫得很呢

楼主(2017-05-09):
3S的电池    电调电机温度都不高  温的   就插头烫得很   是没焊好?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或者虚焊

网友B:
插头电阻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电阻太高了

换的新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或者虚焊

看来要拆了看看

网友C:
希望找到原因

网友D:
虚焊了,接触面积太少。

网友E:
看着高端的样子

网友F:
接触不好电阻大温度高拆开看下有无虚焊

网友G:
焊点 拆下来拍照片。看看。是不是没有上到锡。没做到满焊。接触面是不是太小等等。。。。居然冰人的机器。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点 拆下来拍照片。看看。是不是没有上到锡。没做到满焊。接触面是不是太小等等。。。。居然冰人的机器。 ...

是没焊好   刚拆了重焊  现在飞了一电  一点都不烫

      别说了   冰人的机子太贵   心疼死我了    飞起来没感觉跟pro有太大的差别呀    怎么就这么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触不好电阻大温度高拆开看下有无虚焊

是没焊好    重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高端的样子

很普通的机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焊了,接触面积太少。

不知道是不是虚焊   反正是焊接的问题   已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找到原因

是接头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电阻太高了

是没焊好呢

网友:
把公头的菊花捅大点就行,再不济就换吧。。

网友H:
恭喜恭喜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I:
买点助焊膏涂在上面,不会虚焊

网友:
肯定没有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啊

天地飞8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点助焊膏涂在上面,不会虚焊

用的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恭喜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J:
看着像焊上了用力一扯就会掉下来了,你得用50W烙铁加焊膏焊,焊完得用水洗净焊膏免得以后会腐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着像焊上了用力一扯就会掉下来了,你得用50W烙铁加焊膏焊,焊完得用水洗净焊膏免得以后会腐朽

扯不下来的    我扯过
   可能是焊得浅了点

网友:
你这个还好,有在空中焊锡化了的

网友:
插头氧化了,换一个吧。

网友:
果然没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扯不下来的    我扯过
   可能是焊得浅了点

焊好应该是光亮的,冷却之前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