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minif4飞控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09):
前几天买了minif4飞塔,装了一架210,悬停时对角的两个电机震颤,试了多组pid,电机,桨减震,基本能想到的可能的方法都试了,一直没有改善。家里正好有几个原来剩下的乐天10a,费了很大力气把原来的20a四合一电调换成了乐天10a,再也没震颤,

网友A:
210用10A电调飞??

网友B:
做减震、F4一定要做减震!

网友:
我用最便宜的f4,没做任何减震,默认pid一样爽飞,就是急掉头有点抖f3也是这样抖

网友:
好奇葩的配置

网友:
好分电板啊!!!!!!!!!!

网友C:
F3和F4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和F4有什么区别?

黑匣子,集成osd,电压回传,更快的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用10A电调飞??

5040桨,单个电机实测9a,为什么不能用10a电调

网友D:
是不是现在F4飞控还不成熟

网友(2017-10-07):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现在F4飞控还不成熟

f3 f4就没成熟过 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另外 侧身转弯的时候如果震颤 要小心了 很可能是电调要挂了这是垃 圾 电调的症状

网友E:
问下,那里能买到稳定可靠的F3F4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样的飞控,也想把电调换成分体的。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接口的线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下,那里能买到稳定可靠的F3F4

matek的F4挺好的,配合matek的分电板,用排线直插。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tek的F4挺好的,配合matek的分电板,用排线直插。挺好用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有接线图么?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matek的F4挺好的,配合matek的分电板,用排线直插。挺好用

这货真贵。。。

网友G:
Max油门震颤如何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G:
Max油门震颤如何解决?

已经解决,飞控刷BF 3.20正式版后修复,之前是BF 3.20 RC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真贵。。。

价格同比其他品牌,差不多吧。做工真的没话说,而且软件适配、功能无阉割。不像某些品牌的飞控。

网友:
就怕震动不好搞,所以没入手, 最后一图咋还有裸线,堪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减震、F4一定要做减震!

怎樣做才叫做了減震?求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已经解决,飞控刷BF 3.20正式版后修复,之前是BF 3.20 RC5

正式版出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式版出了嗎?

7号就已正式版relea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