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拉烟油箱改进方案,更新加油神器

楼主(2017-05-09):
油机拉烟,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加拉烟油的时候,我用的是缝纫机油,看似像水一样,实际则很粘稠。我之前拉烟油箱的布局和汽油油箱一样,一根管子通大气,另一根管子加油,每次加油时超级费力,因为拉烟油太稠,导致手摇泵力度非常大,速度也特别慢,加一箱油至少摇两分钟。曾经尝试过用电动泵加油,无奈电动泵根本带不动拉烟油,流速缓慢,最终电泵电机直接挂掉。
今天突发奇想,把拉烟油箱做了些改进,如图,加油口改成矿泉水瓶口。再用3d打印做一个带螺纹的漏斗,加油时,拧上漏斗后直接拿油桶往里倒油,油满后把盖子一拧齐活。从此加油再也不愁了。
此贴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每次加油都头疼手酸的。欢迎大家晒图分享你们的油箱方案,以便共同学习。

11号更新加油神器,做了一个漏斗:

加油时的效果:

油箱改进对于拉烟效果理论上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A:
每次加缝纫机油都搞一手

楼主好机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加缝纫机油都搞一手

楼主好机智!

感同身受啊,满手都是油的感觉真心不咋地

网友B:
一直使用柴油的飘过

网友C:
拉烟用的什么泵?还有拉烟排气管能多拍几个角度嘛?打算自己搞一个

网友:
把瓶子立起来就是了,可必这样搞多个口,不够位就找个短点的瓶子

网友D:
请问拉烟油箱是否也应该是三个孔的布局?一根通大气,一根加油(加满后需堵住),一根直接接到拉烟泵进气柱上呢?我现在用的拉烟泵不知道为何,有些时候拉烟泵抽不进油进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拉烟油箱是否也应该是三个孔的布局?一根通大气,一根加油(加满后需堵住),一根直接接到拉烟泵进气柱 ...

我就用你说的这种三孔布局,完全没问题!泵不上油估计就是油泵问题,我用豪宇拉烟泵,从未出现问题。另外我用几十元的手摇泵加缝纫机油,虽然用力要大一些,但没觉得加油慢,跟加汽油的速度差不多,也没漏过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烟用的什么泵?还有拉烟排气管能多拍几个角度嘛?打算自己搞一个

拉烟泵某宝买的,聚龙家,搜拉烟泵,160这款就是。直接插接收机上支持调速调流量。
拉烟排气管的相关帖子太多了,其实就是一个螺纹状铜管插进排气管。我这里就不上图了,你在论坛里搜一下就行,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使用柴油的飘过

柴油不好搞啊强哥,加油站需要各种证明加公章以及各种派出所证明才能给你加,想想就头疼。
掐指一算,柴油应该比缝纫机油便宜些。柴油6块钱一升。缝纫机油30块钱5斤,2.8升,算下来大概11块钱一升。所以说有条件的还是柴油王道。

网友E:
矿泉水瓶子侧面的口子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泉水瓶子侧面的口子用什么胶水粘?

504环氧
很结实

网友:
正在准备拉烟的路过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