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7-05-09):
各位高手:请问30e的舵机除了银燕,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kst215,很好用。
另外还有比较火的deko 1102

网友:
deko 1102、deko 1295

网友:
有钱就有选择

网友:
多了去了,都可以用

网友:
银燕寿命短,用了一些感觉可靠性不高,感觉恒吉933虽然贵点但更合算。两公斤左右的飞机拉力足够了。现在辉胜的实在越来越差,上次买了8个回来2个就能空转

网友:
kst用315 215容易抖

网友:
日冠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A:
其实对大多数 模手  用  银燕 ES09MA 可以用到 你炸烂机机,你的舵机还完好, 30e本身就是练习机,你们土豪就上100元以上的舵机吧。而ES09ma性价比高,对30e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大多数 模手  用  银燕 ES09MA 可以用到 你炸烂机机,你的舵机还完好, 30e本身就是练习机,你们土豪 ...

谢谢,兄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