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动力系统的选取顺序?

楼主(2017-05-09):
论坛里看了好些帖子,对桨,电机,电调,电池的选择还是有点不清楚,下面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佬指导!
第一步称重,估算或称量整机重量
第二步选电机,根据推重比和飞机电机安装位置的尺寸,选择合适推力(或功率)的电机
第三步选桨,根据电机和飞机设计的速度,以及螺旋桨安装位置,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螺旋桨
第四部选电调,根据电机和螺旋桨的组合,估算最大电流,选取合适的电调
第五步选电池,根据电机的工作电压及期望续航时间,选择合适的电池。
都是个人理解,请大家指正!#(呵呵)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桨,其他的都要根据飞机能用的最大/最合适的桨来决定电装

网友B:
最后步肯定不对,主要不是根据续航选电池容量。而是根据重心位置选择合适容量重量的电池。直机固定翼都是如此。保证续航重心的前提下要竟量轻

网友C:
我们的选择顺序是:手头刚好有一套30E电装……那就买架空机装来玩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桨,其他的都要根据飞机能用的最大/最合适的桨来决定电装

这个怎么直接定桨啊?我看 贴吧这个帖子http://tieba.baidu.com/p/3365896609?share=9105&fr=share&see_lz=0又看了FT的入门视频,还是没搞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步肯定不对,主要不是根据续航选电池容量。而是根据重心位置选择合适容量重量的电池。直机固定翼都是如 ...

学习了,这个月做一架自己的练习机,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选择顺序是:手头刚好有一套30E电装……那就买架空机装来玩玩呗。

666,不过我菜鸟从零开始,都得自己准备

网友D:
一般成熟的机型配置都定好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自己做的我是先确定推力,再是电机和桨,然后是合适的电池。电池重量也会有点影响到电机和桨,但是影响不大。电调可以最后选。

网友E:
我玩固定翼换了3个电机,浪费钞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桨,其他的都要根据飞机能用的最大/最合适的桨来决定电装

我看FT航模入门视频里也是讲的从螺旋桨开始选择,不过只说了快慢速桨怎么选,给了个app软件用来选桨,安卓手机还装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玩固定翼换了3个电机,浪费钞票啊

呵呵,桨从5寸到10寸,两叶三叶都有:电机买了十几个xxd,慢慢摸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666,不过我菜鸟从零开始,都得自己准备

从零开始更好办呀,选入门机,动力建议大一号,能兼容的桨买两个常用号多买几个,电池就3s2200的一两块,电调大一号(推荐30a的买40a的)。重要的是第一架飞机安装的时候按照说明来,不要胶太多

网友F:
你这太难实现了 不同的机架 电池 电机 电调 重量亦不同;新手就选便宜的 飞个感觉 能坚持下来进阶的 就各部件买品质好的,试飞确定悬停油门位置 设好附近的expo 曲线 爽飞就是了 推重比 1:12 和 1:6 能有多少用 又不测百米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选择顺序是:手头刚好有一套30E电装……那就买架空机装来玩玩呗。

言之有点道理~给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桨从5寸到10寸,两叶三叶都有:电机买了十几个xxd,慢慢摸索。。。

我喜欢朗宇黑色电机,炸不坏。便宜的紫色电机很差,一炸就断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成熟的机型配置都定好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自己做的我是先确定推力,再是电机和桨,然后是合适的电池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玩固定翼换了3个电机,浪费钞票啊

有钱,我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太难实现了 不同的机架 电池 电机 电调 重量亦不同;新手就选便宜的 飞个感觉 能坚持下来进阶的 就各部 ...

好吧,玩的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朗宇黑色电机,炸不坏。便宜的紫色电机很差,一炸就断主轴

那个应该是郎宇X系列

网友E:
我先玩直升机的,直升机花钱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先玩直升机的,直升机花钱更厉害

直机都挺贵的,结构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零开始更好办呀,选入门机,动力建议大一号,能兼容的桨买两个常用号多买几个,电池就3s2200的一两块, ...

今天零件就陆续到了,先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成熟的机型配置都定好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自己做的我是先确定推力,再是电机和桨,然后是合适的电池 ...

受教了

网友G:
1.定机架(设计中叫定大小尺寸)
2.在这个机架下可以合理安装的最大的桨
3.如上,桨出来了电机就出来了,推力就有了,重量也就有了,电流也就出来了
4.如上电调大小也就定了
5.继续如上,在不超重量的前提下定最大的容量的电池,要和调头电压匹配,达到最优的续航时间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定机架(设计中叫定大小尺寸)
2.在这个机架下可以合理安装的最大的桨
3.如上,桨出来了电机就出来了, ...

下次自己做一个飞机试试,实践来检验

网友:
个人觉得涵道机,直升机续航时间短,不太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选择顺序是:手头刚好有一套30E电装……那就买架空机装来玩玩呗。

兄弟,咱俩一样

网友H(2017-06-08):
引用 楼主:
我看FT航模入门视频里也是讲的从螺旋桨开始选择,不过只说了快慢速桨怎么选,给了个app软件用来选桨,安 ...

什么APP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APP

视频里面有名字,我是安卓手机,没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面有名字,我是安卓手机,没有装

没有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学习了

相互学习啊

楼主(2017-08-16):
今天看了本航模书,和大家分享下,对动力系统选取有指导,感觉比较有操作性

网友J(2017-10-15):
引用 网友A:
呵呵,桨从5寸到10寸,两叶三叶都有:电机买了十几个xxd,慢慢摸索。。。

入坑半年,买了十几架飞机了……买不起贵的,加上运气好,基本上没有炸废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入坑半年,买了十几架飞机了……买不起贵的,加上运气好,基本上没有炸废过

那是您技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您技术好呀!

运气好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G:
1.定机架(设计中叫定大小尺寸)
2.在这个机架下可以合理安装的最大的桨
3.如上,桨出来了电机就出来了, ...

一般推重比多少正常?我说的是所有固定翼

网友(2020-08-23):
引用 楼主:
我看FT航模入门视频里也是讲的从螺旋桨开始选择,不过只说了快慢速桨怎么选,给了个app软件用来选桨,安 ...

求教什么app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朗宇黑色电机,炸不坏。便宜的紫色电机很差,一炸就断主轴

建议tmotor,黑朗宇质量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