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固定翼选择

楼主(2017-05-09):
之前30cc炸鸡了,现在想再上一架,德天,翔野,金翼,福莱特,这几个品牌中选一个,价格都差不多,1500之内,飞过的老鸟指点下。现阶段主要练习四位吊机,滚的也不好,雅客54和330哪个比较好滚?

网友A:
还是金翼540好,冠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金翼540好,冠军机

碳纤版和铝起落架差别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金翼540好,冠军机

德天的飞机是不是很轻?

网友A:
德天的没接触过,起落架看你水平,水平好用碳纤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天的没接触过,起落架看你水平,水平好用碳纤版的!

了解,感谢

网友B:
35cc是鸡肋,建议直接上60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cc是鸡肋,建议直接上60cc

靠,从35直接跳到60你知道需要多大代价啊?要换车,换遥控器,换发动机,换电子设备,想想就行了

网友:
35cc的确略显鸡肋,可能da35会好

网友:
如果发动机是da另当别论

网友:
我的35CC飞得很爽

网友C:
35cc咋就是鸡肋了?我飞35cc的天翼73寸,感觉挺爽的,动力强劲,关键是还是看个人调试汽油发动机的水平,还就是飞的技术水平。不会调发动机,总是空中熄火炸鸡,啥飞机,啥发动机都是鸡肋。这是河北省迁安市的自由飞模型航模专用场地,欢迎模友共享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cc咋就是鸡肋了?我飞35cc的天翼73寸,感觉挺爽的,动力强劲,关键是还是看个人调试汽油发动机的水平,还 ...

骚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cc咋就是鸡肋了?我飞35cc的天翼73寸,感觉挺爽的,动力强劲,关键是还是看个人调试汽油发动机的水平,还 ...

N个我操

网友(2018-11-07):
引用 楼主:
碳纤版和铝起落架差别大嘛

碳纤起落架和铝板起落架差异很大,碳纤比铝板弹性好,变形量后恢复效果也好。推荐碳纤起落架。但是碳纤架子过度变形就裂了,不可修复。

网友:
没错 飞惯50CC基本手就废了 我这句话不知几个人能明白

网友D:
一直玩电固,刚想玩油机的。DLE20CC发动机要配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玩电固,刚想玩油机的。DLE20CC发动机要配什么舵机?

我用futaba3470高压数码舵机,讲究性价比可以用黑泰克645大力金属舵机,好像是645,具体记不清了,因为近三四年只用f的舵机,不用其它牌子舵机了。塑料齿舵机千万别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futaba3470高压数码舵机,讲究性价比可以用黑泰克645大力金属舵机,好像是645,具体记不清了,因为近 ...

谢谢!刚入手不明白的太多。

网友:
35cc不错呀 我飞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