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飞飞机,逼得我只能“做鸭子”了,遥控仿生鸭子

楼主(2017-05-09):
最近风声紧,各种举报“没有人的飞机”,各种抓人。
我胆小,只好改行了。
做什么呢?做鸭子吧,低调环保,无污染,不排放,人畜无害。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大爷用塑料浮水鸭子外壳改的电动,挺好玩。
借鉴一下,我也做一个。
制作过程很简单,没啥技术含量,纯属好玩。
过程边想边做,也没拍照,看成品吧。

外壳:某宝上找了几种,这个性价比挺高,大小也合适。

切上盖,沿着后背翅膀的轮廓,切开。

切掉鸭子底部用于配重的吊舱。开洞,安装轴套。轴套和船壳用热熔胶密封。

安装好轴系和舵系。安装轴系的时候,一并确定电机位置和角度。

舵机的安装方式,依然靠热熔胶。

安装电机,依然热熔胶,电机座用两颗螺丝加固了一下,

电调、电池的布局。其实没有啥布局,随便放的。

最后做上盖的固定。参考飞机机舱盖的方式,前边用两根插销,后边用磁铁。
插销用的2mm碳棒热熔胶固定在上盖上。插销孔用两截圆珠笔芯,热熔胶固定在船壳上沿上。
上盖的安装,后面有视频。
这是插销孔

这是尾部磁铁,磁铁小,用了两块,两边一共4块。侧帖两侧的小洞,也是插销孔,定位用的。

下水还是很逼真的。

游起来的姿态也不错。

最后说一下配置,用的2208 kv1100的无刷电机。实践证明,完全没必要,3S电池,只能推20%油门已经很快了。
平时只能用到15%左右的油门。转弯很灵活。
用370电机就足够了。

最后上视频,有追真鸭子的镜头哦~~~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paction

楼主:
运行有嘶嘶声,电调的嘶嘶声,很讨厌,真鸭子都吓跑了

网友A:
挺好完的。要是鸭头和舵机联动就更加生动了。

网友B:
哈哈。你这鸭子跑太快吧。。。。全油不知道其他鸭子怎么想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C:
再拽上几个小鸭子就更好了。

网友D:
舵不要在桨正后面,水压太大很容易把舵机打残的

网友E:
X宝上如何搜,大什么关键字?

网友F:
强大,肯定是玩过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鸭子跑太快吧。。。。全油不知道其他鸭子怎么想

即便15%的油门,其他鸭子都自觉跟他保持3米距离,再近了就惊了,飞了。

这鸭子船底形状不好,油门再大,抬头厉害,尾巴下沉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完的。要是鸭头和舵机联动就更加生动了。

嗯嗯,接下来准备改装头部,和舵机联动,y线连接俩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拽上几个小鸭子就更好了。

好主意!可以尝试一下。
不过鸭子肯定骗不到,骗湖边的游人倒是一波一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不要在桨正后面,水压太大很容易把舵机打残的

感谢提醒。

不过这个鸭子注定不会大油门了,慢悠悠的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宝上如何搜,大什么关键字?

“花园摆设公母鸭子”,3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大,肯定是玩过船的

感谢您的肯定!

这还真是第一次做船,以前只做过静态纸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肯定!

这还真是第一次做船,以前只做过静态纸模。

楼主强大!说说详细过程和配件,我也模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强大!说说详细过程和配件,我也模仿一个

轴系、舵系都是买现成的。
某宝上搜“轴系”就有。我用的3mm轴。长度买的20cm,回来自己根据尺寸裁切一下。
舵系,搜“全浸舵”,用的28mm规格的。
电机用370电机足够了,选低转速大扭矩的。用有刷电机,还便宜。
舵机就用的9克电机。

整个过程没啥难度。就是轴系配合电机座的安装时,有点需要细心。用硬联轴器把轴和电机连好,测试同心了,再固定。
其他没啥,也就是在船底开洞的时候,比较费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强大!说说详细过程和配件,我也模仿一个

对了,轴套和舵套里需要灌黄干油,有卖注射器封装的,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了,轴套和舵套里需要灌黄干油,有卖注射器封装的,很方便。

谢谢,靠黄油防止机舱进水?

网友:
好,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靠黄油防止机舱进水?

是的,黄油灌满

网友:
很有喜感。

网友:
笑死了,楼主这手艺可以装上摄像头到BBC应聘拍摄动物星球了

网友:
不得不赞一个,飘亮

网友:
这做的,那就是以假乱真呀!
塞翁失马,能多得匹马。楼主放出去一只假鸭子,带回一只真鸭子就有肉吃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遥控鸭子和真鸭子的对话很搞笑啊!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电动小鸭子

网友:
做鸡更难!路上走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百分之三十油不知道其它鸭子怎么想

网友:
全油不知道飞机怎么想

网友:
楼主真是一只好鸭

网友:
我笑了哈哈哈哈哈哈这个鸭子太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园摆设公母鸭子”,39元

谢谢回复

网友G:
不玩无人鸡,改玩无人鸭了。

网友H:
看着起像是在翠湖?

网友:
祝贺 变性成功

网友:
仿生遥控RC比较冷门 遥控恐龙 遥控鱼 遥控鸟之类的。

网友I:
楼主鸭壳给个关键字或者链接啊……   自己搜的不知道哪种合适

网友J:
再装个联动,让鸭子头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起像是在翠湖?

帝都,龙潭湖公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鸭壳给个关键字或者链接啊……   自己搜的不知道哪种合适

“花园摆设公母鸭子”,3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装个联动,让鸭子头摇摆

恩,接下来改脖子

网友I:
你这鸭子太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园摆设公母鸭子”,3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玩无人鸡,改玩无人鸭了。

原来搞机的人,沦落到做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才

过奖了

网友I:
我的也快好了,用的370减速电机,12V一分钟400转,不知道能不能跑的起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快好了,用的370减速电机,12V一分钟400转,不知道能不能跑的起来。

请教一下你的遥控鸭子用的是什么尺寸的轴系吗? 多长的轴,多长的轴套? 多大的螺旋桨? 我也想做一个。 谢谢

网友L:
请教一下你的遥控鸭子用的是什么尺寸的轴系吗? 多长的轴,多长的轴套? 多大的螺旋桨? 我也想做一个。 谢谢
如果方便,请告知淘宝链接。

网友:
新手帮顶,做的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你的遥控鸭子用的是什么尺寸的轴系吗? 多长的轴,多长的轴套? 多大的螺旋桨? 我也想做一个。  ...

这一套。
联轴器没用,用的自带的万向节。不过我不确定12V400转的电机能不能用,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你的遥控鸭子用的是什么尺寸的轴系吗? 多长的轴,多长的轴套? 多大的螺旋桨? 我也想做一个 ...

用的这些东西,供参考:
轴系为防万一,买的长的,回来后根据内部空间自己裁切。
相应地,轴套也需要裁切,所以多买了几个轴承,封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一套。
联轴器没用,用的自带的万向节。不过我不确定12V400转的电机能不能用,还没试。

舵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一套。
联轴器没用,用的自带的万向节。不过我不确定12V400转的电机能不能用,还没试。

电机应该不成问题。鸭子的速度本来就低

网友L:
船模用减速电机感觉很奇怪。12V 400转, 1秒 不到7转,而且还是3S电池下。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遥控鸭子还是要一点速度的,否则水流速度快一点,那不是冲跑啦?
我打算用380电机直驱,2S电池。速度如果还是快,那么在遥控器上限制最大油门。 不求速度,只求给孩子玩的时候能续航时间长。
另外,我顺带买了两只小鸭, 5元一只。 到时候用绳子串着一起在水里漂。
楼主的做得真不错。我猜你是看了youtube 里那个韩国老大爷做的遥控鸭吧。 那鸭头和舵是靠一个舵机联动实现的。 游起来真是逼真。

网友M:
引用 楼主:
“花园摆设公母鸭子”,39元

这关健词打进去,出来鸭子价格很高,没有39元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关健词打进去,出来鸭子价格很高,没有39元那种。

你搜索店铺 “藏宝盒”,楼主也是这家店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船模用减速电机感觉很奇怪。12V 400转, 1秒 不到7转,而且还是3S电池下。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遥控鸭子 ...

380直驱也会快,建议用12v的多乍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船模用减速电机感觉很奇怪。12V 400转, 1秒 不到7转,而且还是3S电池下。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遥控鸭子 ...

因为用多匝数电机,油门可以推的比较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电调的滋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关健词打进去,出来鸭子价格很高,没有39元那种。

对的,店铺名叫藏宝盒

楼主:
引用 网友L:
船模用减速电机感觉很奇怪。12V 400转, 1秒 不到7转,而且还是3S电池下。 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遥控鸭子 ...

最关键的是,油门可以推高的好处是线性会好很多。
我这个,在控上限制的最大20%油门 ,线性很差,推到快10%了电机还不转。

网友L:
你用的是无刷电机, 小油门区线性比较差。 有刷电机线性度上有优势。而且电机和电调成本都低。

手头刚好有两个370低速电机,正好派上用场。

去年就有打算做个遥控鸭子给孩子玩,原本想买个小黄鸭改,无奈淘宝上没有合适的。 楼主开个好头, 我的39元鸭子在路上:)

看楼主以往的帖子,貌似你也玩四轴。 推荐个商家给你“杰盛电机”,这家的 2216 无刷电机 9.8元,买4个送两个370电机。澄星CX20换2216电机后,动力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是无刷电机, 小油门区线性比较差。 有刷电机线性度上有优势。而且电机和电调成本都低。

手头刚 ...

多谢多谢。
我也打算换成有刷电机,买的370  12v电机,在路上。有刷电调比较纠结。以前没用过。正好请教一下你。哪种比较合适?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我也打算换成有刷电机,买的370  12v电机,在路上。有刷电调比较纠结。以前没用过。正好请教 ...

370电机电流不大, 淘宝上20~30元的 30A双向电调挺合适。下图是我打算买的电调,仅供参考。
不过这种电调只能上2S。假如你要3S的话,可以考虑new rain 320A的那种。
我有一条船用的就是这个电调,淘宝大概50多元。 风冷,带两个380电机,上3S电池,桨选太大,电机过载冒烟了电调都没事。 挺皮实的。
你动手能力挺强,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一个萝丽有刷电调,双向的。 固件,原理图,BOM表网上都有。

30A双向电调

30A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L:
370电机电流不大, 淘宝上20~30元的 30A双向电调挺合适。下图是我打算买的电调,仅供参考。
...

多谢,我也是看中了那个小电调,用2s电池,进一步减重。

您的作品完成了别忘发帖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快好了,用的370减速电机,12V一分钟400转,不知道能不能跑的起来。

我也想做一个这个

网友:
不玩无人鸡,改玩无人鸭

网友:
在水上跑起还真像鸭子呢!

网友L:
楼主, 周日从早上忙到晚上,我的遥控鸭子也做好了。晚上在小区水池了试了一下,全油门下,速度也不快,鸭子姿态相当好, 很逼真。
采用370低速电机, 油门线性度很好。2S电池空载电流0.3A, 水里带螺旋桨全油门电流大约1A, 非常省电。 一块4000mAh、2S电池可以玩大半天。
舵是我用铝合金+2mm直径钢丝自制的,舵机是以前手头剩余的9克辉盛,电池是四轴上退役的,电机是商家送的,遥控是自制的萝丽三代。
购买鸭子39元,电调21.5元,轴系18元,加上运费100元左右。
基本上都用热熔胶固定,鸭子盖板内侧加了3个金属簧片,用于撑开鸭子侧面,使得装上盖板后拼接缝更小。
原本打算加头部转动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暂且作罢。
上几张图,交作业,视频改天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周日从早上忙到晚上,我的遥控鸭子也做好了。晚上在小区水池了试了一下,全油门下,速度也不快,鸭 ...

恭喜做鸭成功!
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周日从早上忙到晚上,我的遥控鸭子也做好了。晚上在小区水池了试了一下,全油门下,速度也不快,鸭 ...

确实严丝合缝!赞

网友I:
我也来汇报一下,我的也完成了。没用减速电机,用的12v13000转的390有刷电机。
因为今天第一次试航,以后打算给小孩玩,小孩操作会很疯狂,所以想测出各方极限,结果悲剧……
3s全油门能跑,不会翻,但是翘头栽屁股,然后屁股就进水了,然后然后然后就……沉了……
不过好在,我就是玩船入的模,防水防沉外带救援船是必须的。最后又捞回来了……
所以提醒下上面做成得两位,咱们切割开盖的位置都差不多,也会有可能出一样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在鸭肚子空出的位置塞满泡沫,不碍事的情况下越多越好,有备无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来汇报一下,我的也完成了。没用减速电机,用的12v13000转的390有刷电机。
因为今天第一次试航,以后 ...

恭喜做鸭成功!
你我的问题一样,就是动力太猛,要是重心再靠后点,尾巴容易进水。
用低转速的电机合适,还省电,我打算改一下动力,电机到了电调还没到,估计得下周能改完了。

网友L:
我的速度很慢,四岁孩子都能控制。电机很靠前,全速都没出现抬头沉屁股的现象。倒是风大的时候水会溅到背上。改天整理一下内部走线,塞两块泡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速度很慢,四岁孩子都能控制。电机很靠前,全速都没出现抬头沉屁股的现象。倒是风大的时候水会溅到背上 ...

同感同感,我今天也是,风大有浪,逆风迎浪时水会溅起,从上盖的缝隙少量进水。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也来汇报一下,我的也完成了。没用减速电机,用的12v13000转的390有刷电机。
因为今天第一次试航,以后 ...

……
本来 因为3S电池太多,不想再买电池,所以一心想直接用3S电池,保险起见用了390电机,12V13000转也算低了,结果还是比较猛,没办法过几天找几个性能差的3S改成2S。

早知道还是得用2S,我也不选390电机了,重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
本来 因为3S电池太多,不想再买电池,所以一心想直接用3S电池,保险起见用了390电机,12V13000转也 ...

不错不错!
看来防沉还是得做。

网友:
其实我想的是。。。这么多“鸭友"一起到公园去玩。。那是何等的场景

网友:
淘宝上还有天鹅,鸳鸯,甚至卡通大黄鸭,大家聚在一起可以搞个水禽聚会,哈哈。

网友:
认真学习了 以后到处有听话的小鸭子喽!!

网友N:
看到楼主发的视频笑到肚子痛,我也打算搞一只玩玩,加小泵改装喷水,或者再搞多个摄像头FVP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到楼主发的视频笑到肚子痛,我也打算搞一只玩玩,加小泵改装喷水,或者再搞多个摄像头FVP{:1_71: ...

喷水不错,我的鸭子上次出现过两次水草树叶缠绕螺旋桨的情况。
祝您成功!

网友O:
好玩。我也要做一个。鸭子已在路上。其他还在纠结中。请问,谁用370减速399的电机做了。能否共享一下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周日从早上忙到晚上,我的遥控鸭子也做好了。晚上在小区水池了试了一下,全油门下,速度也不快,鸭 ...

你好,你用的370低速电机,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减速齿轮组吗,给个关键词可以吗。

网友P:
我是15cm轴套,20cm轴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是15cm轴套,20cm轴

轴套10cm就可以了

网友:
跟风做鸭

网友:
轴系买太长了,轴套10cm轴15c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玩。我也要做一个。鸭子已在路上。其他还在纠结中。请问,谁用370减速399的电机做了。能否共享一下体会。 ...

我用的是12V/8500转的370电机直驱,卡卡模型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eLfRJW&id=39477644859&_u=o8sk247c316
2S电池,速度不快,孩子操作完全没问题。 电机声音很轻,鸭子游水姿态很逼真,耗电极省,2S/4000mAh可以连续玩到不想再玩。
轴系买的是20cm轴/15cm轴套的,电机顶最前边,轴截短一些就可以了。 优点是轴套高于吃水,轴系不会渗水;缺点是电机在鸭脖子下方,拧联轴器的机丝螺钉有些不方便。

网友:
你用的是380电机,速度挺快吧?鸭子装个电压表,感觉怪怪的。
出轴角度感觉有点大。
为什么不用锂电,今后玩的成本低一些。
感觉遥控鸭子用普通的容量性18650锂电组个2S就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