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想请教一下兄弟们~~~

楼主(2017-05-09):
自家的180CFX有一次飞爽了,降落到草地时却因在吹牛不小心弄翻了,当时尾管都因尾桨打到草地被扯出来~~~

那就算是这小灰机的首炸吧~~~

Anyway,后面简单检查一下并把尾管装回去就再飞就发现飞机开始点头了,有意思的是这个点头只出现在转数不高或螺距不大时的悬停,比方说0度螺距时机不抖,大概起到人腰部的高度就开始点头了,如果再把螺距打大一点飞机又正常了,但是如果螺距一收小就又点头,比方说要降落时,如果是3D模式高转数状态点头就不明显或者是完全不点头~~~

发现这个问题后降下来这次就开始检查3个舵机三个都没事没有任何虚位,主轴横轴拉杆也拆出来了没有弯,十字盘虚位我觉得和刚买回来时没差别,就算真有虚位只要主轴没弯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然后检查过后把所有的都装回去再起飞飞机还是出现上面说的点头,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头一次碰到这样的炸法并且修了居然还是没任何改变,就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兄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的话哪个地方最可疑会引起这个问题~~~??

多谢兄弟们指教并附上小骚鸡180CFX旧照一张~~~

网友A:
所以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想问什么?

这个点头到底是咋回事,因哪个地方引起的点头~~~

网友A:
什么点头?你前面没有说啊

网友B:
可能是斜盘舵机问题

网友C:
有可能螺距和油门不匹配。试试提高一下悬停的油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点头?你前面没有说啊

就是起飞后飞机的头一点一点的,必须要提高转数或者赶紧增加螺距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斜盘舵机问题

检查过~~~

三个都虚位上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螺距和油门不匹配。试试提高一下悬停的油门量

炸前不存在这个问题,炸完就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起飞后飞机的头一点一点的,必须要提高转数或者赶紧增加螺距就没事~~~

检查一下大桨夹是不是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