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想请教一下兄弟们~~~

楼主(2017-05-09):
自家的180CFX有一次飞爽完降落到草地时却因在吹牛不小心弄翻了,当时尾管都因尾桨打到草地被扯出来~~~
那就算是这小灰机的首炸吧~~~

Anyway,后面简单检查一下并把尾管装回去就再飞就发现飞机开始点头了,有意思的是这个点头只出现在转数不高或螺距不大时的悬停,比方说0度螺距时机不抖,大概起到人腰部的高度就开始点头,如果再把螺距打大一点飞机又正常了,但如果螺距一收小就又开始点头(如要降落的时候),如果是3D模式高转数状态点头就不明显或是完全没有点头~~~

发现这个问题后降下来这次就开始检查3个舵机三个都没事没有任何虚位,主轴横轴拉杆都拆出来检查没问题,十字盘虚位和当时买回来时没差,就算有虚位主轴没弯应该也影响不大~~~

接着把所有的都装回去再起飞飞机还是出现上面说的点头没有任何改变~~~

头一次碰到这样的炸法且修了检查了居然还是没变化,就想请教一下有没兄弟碰到过类似的状况,有的话哪个地方最可疑会引起这样的点头~~~??

多谢兄弟们指教并附上小骚鸡与RJX600旧照一张~~~

网友A:
电直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的。

问题是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
继续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