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首飞结束

楼主(2017-05-09):
就一块电池,由于是首飞,测试了几次失控返航,定高定向,盘旋,整体下来还是不错的,自动飞行的电流还是大,需要再调整,调整好以后每公里耗电量还会下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1NDIxNzA4OA==.html?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降落后电压15.0v,电池是8000mah4s

网友A: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2814 1250kv,9060桨,起飞重量1.95kg

网友B:
9寸桨推2KG那我的天行者X8,2820 KV1100配10寸桨推3KG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一飞冲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寸桨推2KG那我的天行者X8,2820 KV1100配10寸桨推3KG应该没问题吧?

理论上没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A:
楼主用的哪种飞控和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哪种飞控和433

都是果子的

网友:
厉害了 啊啊 啊啊

网友C:
机翼加长了可以载更重了,我的都快2.2kg了,就是降落快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加长了可以载更重了,我的都快2.2kg了,就是降落快了点

加长可以适当慢点,在高空我试过关油门滑翔,可以一直滑到地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长可以适当慢点,在高空我试过关油门滑翔,可以一直滑到地面

不错不错,加长后重心有什么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加长后重心有什么变化吗?

没,只是升降更加灵敏了

网友D(2017-10-07):
我去,这爬升角度。。探讨下,自动飞行电流大,就是飞机前后,左右还是不平衡呗?也就是重点问题。要是,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应该调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这爬升角度。。探讨下,自动飞行电流大,就是飞机前后,左右还是不平衡呗?也就是重点问题。要是,不 ...

没明白你说的具体问题,你是说你的飞机飞行电流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说的具体问题,你是说你的飞机飞行电流大?

同样速度下,调教好的飞机更省电。。只是探讨下,同一块电池,同样气象条件下,有的巡航长,有的短?我的冲浪者就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速度下,调教好的飞机更省电。。只是探讨下,同一块电池,同样气象条件下,有的巡航长,有的短?我的 ...

一个是重心,还有一个就是看飞机能平飞时最小电流是多少,果子飞控可以调教成平衡模式时平尾稍微上翘,这样能让电流更小,但是要注意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重心,还有一个就是看飞机能平飞时最小电流是多少,果子飞控可以调教成平衡模式时平尾稍微上翘,这 ...

飞机机械平衡了,气象条件好的情况下,平飞电流是飞机设计师定了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教好重心,然后手动模式也能爽飞,,然后飞航点。个人拙见!!

网友:
当然了,平衡的和动力系统配合。。。

网友:
估计是飞机没调整好!调整的冲浪者很多是时候只需要一点点的动力就能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