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电机

楼主(2017-05-09):
本人新手  可岁数已六十有一,六十岁生日自己给自己买了架直升机。(固朗450c)。一年多的甜酸苦辣语言无法形容,记得第一次飞450 ,手握着遥控器推油门手都发抖。听着大桨旋转的声音真是害怕。因为以前飞过易思凯。稍微有的基础。最后总算把飞机飞起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基本能四面悬停了。前几天飞的时候出现两次,在空中悬停突然间动力没了,直接摔机,然后再飞又没事了, 第三块电再飞空中冒烟了摔机 ,后检查发现电机发热,回家拆下电机发现轴承发卡。维修困难,两个轴承卡死,拆不下来。想换个电机。请各位给推荐一款耐用的。原机kds-ws2632  kv3500。想换花牌无刷电机h2836 3860kv3s不知行不。一个kv3500.另一个kv3860.两个功率不一样能行吗。

网友:
帮大哥顶一下。我不会直机,楼下回答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A:
花牌不错。。3的通用就行。。2221.3500到4000kv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牌不错。。3的通用就行。。2221.3500到4000kv的都行。。

建议直接6s的。。会好一点。。转速调低点。螺距稍大一点,会很好飞一些。。当然炸鸡成本会低一点。。

网友:
可以的 继续飞3S吧 老人家估计不爱折腾了 不然肯定建议你换机

网友:
原厂电机卡死可能因为没有几个起落上轴承油,每次每个正常一滴就好。换电机用3800kv没问题,悬停和航线都好飞,只是大桨转速会稍微高点,手感不一样了。

网友:
买的时候注意电机轴径

网友:
大叔都一年了可以试试6s了

网友:
建议直接换台380或500的玩

楼主:
谢谢  各位模友的指教。 最后还是选了一款固朗原厂的。固朗kds 2838  3650kv无刷电机。本人理解,功率大了 ,固然好可飞行时间就短了,因为我目前的水平只能飞悬停,所以只好选择功率小一点的为好。再向各位模友请教,一般一个电机能飞多少个起落。

网友:
买个x3,比较好维修。

网友:
花牌的就可以。单飞娱乐一下即可没必要去搞什么500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模友的指教。 最后还是选了一款固朗原厂的。固朗kds 2838  3650kv无刷电机。本人理解,功率大了  ...

450电机一般一个电机温柔飞,500-1000起落不是问题,主要是看电机用什么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模友的指教。 最后还是选了一款固朗原厂的。固朗kds 2838  3650kv无刷电机。本人理解,功率大了  ...

您上一个电机不一定是轴承问题,也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电机发热,导致电机烧毁。。。多检查检查。
我第一个电机就是这么坏的,也能飞,就是特别烫。。。当时不懂就继续飞,结果电机冒烟了。。

网友:
虫子的好,6S稳,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