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的螺距曲线旋钮怎么启用?

楼主(2017-05-09):
就是转旋钮让线变形,旋钮被禁用了,怎么启用?实在没图片了,随便用一张

网友:
有这时间不如多翻翻说明书

网友:
不懂帮顶,壕控望尘莫及

网友:
是调节 旋钮 改变螺距曲线么?
有这个功能么?
螺距曲线的变更不是只能在飞行条件里切换飞行模式才能整体改变么.
单独调整螺距曲线直接修改数值就行了啊.

网友:
旋钮可调的  但是18不会用  其他型号 我知道

网友:
看书,伸手党

网友A:
知道怎么调,但就是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调,但就是不告诉你!

拉倒

网友B:
第三頁

Status 開啟
Contral設定旋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頁

Status 開啟

不行哎,这里螺距曲线不是完全直得,我想通过旋钮把它调直呢

网友:
旋钮个人认为设为独立油门更好 方便找到最经济的转速来飞悬停和航线 如果是美国手建议设在右边的rd旋钮 日本手设为ld 更接近真机 同时idle1和idle2的定速保留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頁

Status 開啟

这样可以么,把螺距调到point这里这里,螺距出现了很多个点,然后把中间那个点加高了0.5调斜直,这样行么。螺距这么多个点,和没有点,飞起来有区别么?如果再调回没有点点,线又变回原样了

网友C:
LZ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强迫症。。。

我只是尽力做好每一次我可能做好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尽力做好每一次我可能做好的事情

如果是正负100的一条斜线,根本就不影响飞行,
即便真有影响,这点斜度你不飞到职业选手的水平,你是感觉不到区别的。

网友:
用旋扭調整螺距與油門用意是在F3C時快速調整對應環境風力用

你覺得中間略跑 ,用線性多點區調整即可
不過拿一點點的偏差可能只是顯示誤差  其實不需要太在意

网友:
那个默认是normal下,油门曲线第二页有个h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