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飞3D,遥控器有要求吗?

楼主(2017-05-09):
      经常在论坛里见有“日本手”、"美国手“的讨论,不知道,3D练习到一定阶段后(基本动作、蛇滚等都可以熟练),对控有什么要求吗(问过不少模友,有说要换高级点的,有说天地飞就足够了)?现在正处在想提升的阶段,想听听大家有什么体会,请不吝指教!

网友:
有条件就好些,没条件D10凑合着也很不错,关于日本手和美国手其实不用纠结,你习惯哪个手就哪个,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你还没有入魔的话看看周围的模友什么手的多,选多人用的手。因为你可以蹭机子

网友:
技术是关键,朋友玩啥你玩啥,可以共享交流分享

网友:
先对自己有要求,再来要求遥控器,方能成功。 我暂时算失败的,因为不要求自己........

网友:
好马配好鞍,技术不行再好的控也飞不出来花一样的动作,你说是不是啊

网友:
我用天7多年,没问题。天8天9要小心,遥控有点延迟,影响动作。天6飞kt 3d够了

网友A:
左撇子日本,右撇子美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撇子日本,右撇子美国

有道理,哈哈

网友:
换不换控看你的经济条件,我之前是用天8,过了蛇滚这关后,就换富他爸了,手感和反应速度真的不一样,天8就用来专练模拟器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先起飞最重要,控不行可换,技术不行可以练。

楼主:
请教下FUTABA哪款性价比好些?

网友B:
楼主09年注册到现在,请问这些年你是怎么水过来的?其实我想说的是,坚持比什么模式的手和遥控器更重要,打游戏的人都知道,很多人装备追求到了极致,但是却删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09年注册到现在,请问这些年你是怎么水过来的?其实我想说的是,坚持比什么模式的手和遥控器更重要,打 ...

    我注册的时间是比较早,但是一直都是潜水看的多,比较少发言,所以等级确实比较低些。还有因为一直关注的是技术,对设备不太懂,目前双向蛇滚、水平和筋斗8字滚和其他的一些基本3D动作都没什么问题了,主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向精度和观赏性更进一步,但由于以前都是用天地飞9的,问过一些模友关于遥控器对更高层3D飞行的看法,说法各有不同,所以才发贴到论坛上请各位高手指教,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注册的时间是比较早,但是一直都是潜水看的多,比较少发言,所以等级确实比较低些。还有因为一直关 ...

那您应该知道

楼主:
现在因为对FUTABA等更高端的遥控不了解,所以才在论坛上求教的,如果我自己都知道了,就不需要问了!

网友C:
MZ_24选这个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Z_24选这个控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谢谢指教,请问下您说的是这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因为对FUTABA等更高端的遥控不了解,所以才在论坛上求教的,如果我自己都知道了,就不需要问了!

嗯,华科尔也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l2JSAw&id=40687839503&ns=1&abbucket=19#detail
...

还有款mz24pro两个你可以参考一款。。。。这控不错简单图形调试。。。比Futaba简单。

网友:
控6通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款mz24pro两个你可以参考一款。。。。这控不错简单图形调试。。。比Futaba简单。

谢谢,我仔细对比看下,争取能选择一款合适自己的!

网友D:
futaba 14sg足够了,现在买至少还可以用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 14sg足够了,现在买至少还可以用好几年。

谢谢,请问下:对比天9,这款控从精度和手感上,差别大吗?

网友:
frsky x12s值得拥有!神控,

网友:
有要求,不过到你会基本吊机,基本蛇滚后才应该考虑的问题 ! 提前考虑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taba 14sg足够了,现在买至少还可以用好几年。

差别还是很大的,一分钱一分货,如果预算够的话还是建议直接一步到位吧

网友E:
天地飞9和14SG  差别如下
1,摇杆手感天地飞9不如14SG
2,2.4G 的协议不同,天地飞9有时候有小延时,14SG即使用国产兼容接收也没感到过延时。
3,精度不同,天地飞9 很容易有通道正反向和中点小数点后的数字不同的情况。14SG 没感觉到这问题。也许是定点和浮点算法导致的。
4,操作界面的人性化方便,14SG 优于天地飞9,我英文水平不好,但用14SG比天地飞9中文界面更容易上手。
5, 14SG 有跟多的接收机供选择,特别是小型SBUS接收机。很多玩具模型14SG也能直接玩。
6,安全性14SG更好,天地飞9可以同时控制2个航模,这点有隐患。
7,模拟器使用上天地飞9需要设置PPM状态(开机关机再开机),14SG 接上就直接用。

就像前面朋友说的没有会吊机之前是感觉不出来的。用天地飞9入门还是不错的选择,必进便宜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9和14SG  差别如下
1,摇杆手感天地飞9不如14SG
2,2.4G 的协议不同,天地飞9有时候有小延时,14SG ...

非常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