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futaba14sg求助

楼主(2017-05-09):
求助大神,futaba14sg怎么设置pix的六种飞行模式呢,还请知道的老鸟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自己搜索吧,我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索吧,我就是这么来的
谢谢,找到了!

网友B:
这个自己查看说明书啊!!!!!!!

网友C:
要是用qgroundcontrol的新版本的话,把设置飞行模式的界面调至经典界面那种,比较好设置,选择拨杆通道号,再调整下切换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