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想探讨一下,这样安装电机的可行性~~

楼主(2017-05-09):
华科尔最新的天卫QL900,采用上下错开的电机安装方式,我不懂空气动力学,就想问一下专业的,这种安装方式究竟实际不?假设2种考虑,就是桨的尺寸在轴距可安装范围内(即正常电机朝上安装桨不打架)和比轴距可安装范围大(即正常电机朝上安装桨会打架)来进行考虑,如果效率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话~~

网友A:
目的是啥?厂方能否给一个科学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啥?厂方能否给一个科学的说法

这个我还真想知道?尽量加大桨的尺寸?毕竟同一平面上,能用最大桨的尺寸就已经固定了,上下错位貌似摆脱了这个已经固定的条件,但是在效率方面的影响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可行,能在更小轴距下用上更大的桨,效率会损失但可接受。只是正常的设计师一般都不会考虑这种设计:其一是比这更合理的结构多了去了,其二这是对强迫症患者的巨大折磨。

网友:
华科尔这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C:
作为气动专业的。。。感觉没啥气动的好处,也许是方便以后装更大的桨。不过桨尖一旦重叠,效率肯定是会有下降的

网友:
产品经理和工程师这样做真是煞费苦心,主要是为了在同质化严重的众多产品当中显得与众不同。这一做法技术没什么优势,但可视为一种营销手段。

网友D:
老外论坛上很早以前就有这么弄的了,不过大多是用在8轴上,可以用大桨提升效率,损失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外论坛上很早以前就有这么弄的了,不过大多是用在8轴上,可以用大桨提升效率,损失不算大

因为我之前做过小轴距的X8,虽然稳定性确实比普通四轴稳定多了,但是效率下降比较厉害,之前看过老高的X8一系列的帖子,感觉X8在大轴距上才能体现到效率下降换来的优点,加上手头上有一套685轴距的6轴,只能用12寸,如果这样可以实现的话,那未必不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能在更小轴距下用上更大的桨,效率会损失但可接受。只是正常的设计师一般都不会考虑这种设计:其 ...

也就是忽略人的不正常和处女座的强迫症,这个未必不是一个在小轴距上用大桨的一个方法,就想知道这个效率损耗比X8来说哪个损失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气动专业的。。。感觉没啥气动的好处,也许是方便以后装更大的桨。不过桨尖一旦重叠,效率肯定是会有下 ...

那想请教一下,就X8和这个电机布置方式来说,哪个的效率下降比较明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想请教一下,就X8和这个电机布置方式来说,哪个的效率下降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x8那种效率比较低,这种效率应该比x8高。共轴双桨,下桨在上桨的尾流里,桨在有来流速度的时候效率低,相当于桨的升力都变成电机旋转的阻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之前做过小轴距的X8,虽然稳定性确实比普通四轴稳定多了,但是效率下降比较厉害,之前看过老高的X8 ...

效率下降要看桨重叠的面积,以前我也想过拿个680上15寸,结果预算不够就上精灵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下降要看桨重叠的面积,以前我也想过拿个680上15寸,结果预算不够就上精灵3了

你的意思就是桨重叠越多,效率下降就越严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x8那种效率比较低,这种效率应该比x8高。共轴双桨,下桨在上桨的尾流里,桨在有来流速度的时候效率 ...

如果按这个来推测的话,这个实验就有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忽略人的不正常和处女座的强迫症,这个未必不是一个在小轴距上用大桨的一个方法,就想知道 ...

当然是X8Y6效率更低些。但是也不能仅仅看效率不是?我觉得华坑这种就有点得不偿失,还不如Y6。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桨重叠越多,效率下降就越严重啦?

理论上是这样,但也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上下桨的距离,还有螺距调整之类的

网友:
感觉是噱头

网友:
关于效率,电机越多,效率越低,电压越高,效率越低,浆越小,效率越低,      华科尔的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装更大的浆, 然后再加一点与众不同,不过强迫症的我,绝对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这样,但也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上下桨的距离,还有螺距调整之类的

这个我都明白,在一定范围内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