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焊盘掉了,求搭线方法

楼主(2017-05-09):
这款led灯,总是掉5v的焊盘,这已经是第二个了,郁闷。
是否可以从led的正极那里搭线过来放5v输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功能测试了一下,1号灯左上角是负,4号灯右下角是正。
然后我从4号灯右下角那里引出一条线当5v输入,通电后没反应,是不是连错了?
还有救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
看来5V焊盘和LED间还有电路,楼主找一块好板子,用万用表量量哪个焊盘和5V焊盘是通的,就焊哪!

网友:
这款led我有用过。
炸到led剩下2粒。后来就短路了导致飞控不能通电。
拆了后幸好飞控没有烧。

网友:
下次焊好打胶

网友A:
有没有这个灯都对飞机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个灯都对飞机没有影响!!!!!!!

没错!!可是强迫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