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级别的飞机怎么选

楼主(2017-05-10):
550级别大小的飞机怎么选,结构合理,稳定性,精度高,价格,综合考虑这些,该选哪个飞机,550X,550L,5.5,570……

-------------------------------分割线-----------------------------------

众说纷纭,对于我这个钱包不鼓的屌丝来说,太贵的飞机不太现实,就在550x和xl520中选一个吧,这两个飞机有谁都飞过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
上将啊,上级领导

网友:
这个级别,哪个轻选哪个,就对了

网友A:
不差钱SAB啦LOGO啊 大品牌。当然,我估计是差钱的,不差钱的主随手就买了,像我这样穷人才需要货比货。

其实啊,都差不多,看哪个顺眼就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SAB啦LOGO啊 大品牌。当然,我估计是差钱的,不差钱的主随手就买了,像我这样穷人才需要货比货。

...

大实话!!!!!!!!!!

网友B:
550X吧。但是电调不够用。550L电机不够用。 5.5貌似也是坦克。 570 上12S就怕钱包不够用 (炸鸡巨伤)。没有完美的机子!

网友:
550x飞原厂配置已经就相当暴力了,比550L强很多很多

网友:
这个级别基本都不会太差,看自己的预算吧。

网友:
技术好就logo550,sab570
练技术就亚拓或者小罗xl520改550吧

网友:
xl520或5.5,电子设备可选范围广,6s或12s都可以。

网友:
买550X吧,副厂很快就来

网友:
推荐5.5够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50X吧。但是电调不够用。550L电机不够用。 5.5貌似也是坦克。 570 上12S就怕钱包不够用 (炸鸡巨伤)。没 ...

550L的电调550X的电机。或者买空机自己配置。玩吗,怎么开心怎么玩,算账。不买才合适,买来就是入坑了

网友D:
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呗?作为练习机用,耐炸,好维护的,

网友:
估计不差钱的少,

网友:
买开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L的电调550X的电机。或者买空机自己配置。玩吗,怎么开心怎么玩,算账。不买才合适,买来就是入坑了

只有自己配。亚拓的套机绝对有坑!

网友:
550╳电调太垃圾,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呗?作为练习机用,耐炸,好维护的,

老款的亚拓550吧,配件价格根450差不多。买不到原厂机可以看看非耐克斯的。

网友:
直接700反正都是要走到这一步的

网友:
550X说明书上有kit空机加电机电调版,不知什么时候上市?

楼主:
我这上将是450和500熬出来的,惭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上将是450和500熬出来的,惭愧啊

还是上级领导啊哈哈,积分不容易

网友E:
千万不要买5.5 这飞机设计的亮点和弊病共存,甚至有些设计十分反人类啊好不好,比如说这个飞机在我看来,如果用常规配置,不改12s,永远都压不住头,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侧板的电调下板拆掉,然后把5200mah的大电池死死的顶在里面,才能勉强压住头。 这个飞机的侧板是玻纤,而非碳纤,但是感觉还比较结实,说5.5是坦克不无道理的。还有一点,这个飞机真的很重 而且在550级别 这台飞机基本上算是最吃电装的,电调我用120a基本上还经常会飞到保护。另外,我不得不说一下kds,kds这个品牌 有可能要倒闭了!没错!你没听错,kds可能要倒闭了!看看他们之前出的产品吧!在13年之后,这个品牌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啊!没有新机 没有升级改造,我现在开始担心这个厂商会不会走jr一样的命运,到那个时候,配件都没得买了。其实你只要在闲鱼上搜一搜这些飞机,看看有多少人在卖,你就能做出选择。比如,闲鱼上有好几台5.5白菜价了都卖不出去啊!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5.5这台飞机最好不要选了,我现在就很后悔,如果能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肯定不会再碰任何和kds有关的产品,(本人不是kds黑 也没有捧其他的厂商,只是一个正常模友在客观陈述一个事实) 其实kds的设计有些真不错,先不说他实不实用,光是在做工还有和其他品牌的竞争中,kds就已经输了,所以无论是kds360 kds5.5 亦或是kds7.2 我都会极其不推荐 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买5.5 这飞机设计的亮点和弊病共存,甚至有些设计十分反人类啊好不好,比如说这个飞机在我看来,如 ...

非常感谢,我会慎重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买5.5 这飞机设计的亮点和弊病共存,甚至有些设计十分反人类啊好不好,比如说这个飞机在我看来,如 ...

目前在飞360和5.5 ,
5.5这机子我不评价,但360绝对是好机子。
360比较挑人,不是所有人都能飞、都适合飞。

新手也不适合这个机子。

网友F:
为啥就没有一个推荐GAUI X5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就没有一个推荐GAUI X5的呢?

X5其实跟xl520是一个级别,机身比550还是小一些

网友:
都有550这个预算了,直接700

楼主:
550一块电池,700两块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一块电池,700两块电池

问题是,550很伤电池,700很不伤电池,电池成本来讲,是差不多的

网友:
550桨这个级别很伤电池,真要选的话,有钱logo 没钱小罗,或者退一步飞520桨的机型

楼主:
小罗520比550小多少?还有小罗520的外观着实不好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罗520比550小多少?还有小罗520的外观着实不好看啊

差不多多少,xl520最大好像可以用520的桨,正常级别的550用的是550的桨,飞起来没多少感觉
况且你可以稍微改一下xl520就可以装550的桨了
其实很简单你要是技术够好就买logo550,这机子应该是比较常见品牌里面最好的550级别飞机了,现在出了2017款很不错,唯一一点这机子机身是塑料的,看你介不介意了,或者你也可以退而求其次买sab570,如果你只是当联系机,xl520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550L随便一飞就过130a,2s单独供电,3.75kg,用6s来飞就和八年前3s飞450一样没力,而且配件除了桨和700差不多价

网友:
谁在黑kds简直呵呵

网友:
550l别买,动力不够用,550x还不错比550l好多了,但是飞行电流还是居高不下,连续的摆类动作电调有可能扛不住,做练习机不爆艹的话550x是个不错的选择浮力大,机身也比550轻,还有全新的动力系统,5.5重心有问题不好整,570的话要跑12s,太折腾了。其实我个人还有个挺推荐的鸡,就是sab500s,我自己就拿这玩意当练习机搞的,500到520桨都能用(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炸机少的话这台机真的非常棒,机身不重,动力响应也挺快,手感柔柔的很舒服,不吃电装,就算是炸下去,打着熄火平着下去基本一副桨一个脚架别的不太会坏,而且价格目前也还行,跟550x差不多

网友:
还有500s的传动部件感觉比较耐用,550的话照我之前飞下来的经验桨夹轴承,主轴轴承基本100个起落出头就要开始晃了(可能跟飞机高频震动大,以及旋翼头负载大有关),不换会影响飞行品质。然后我那台500s目前近200起落,各部位依然都很硬,轴承情况也非常好,不炸机的话,我觉得500s这玩意后期投入上应该比550要实惠点

网友:
不大不小,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