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20d02s改装件

楼主(2017-05-10):
刚入手一架120d02s,几个问题想问问:
1.02s升级件淘宝几乎没有搜到,请问和130x的件是不是都能通用?
2.02s的玻纤机身怎么样?值得买吗?据说1s和2s机身还不一样,刚入手的买1s还是2s机身?怎么选择
3.我喜欢红色的配色,所以请问这颜色的金属件都有哪些部位?哪里能买到?
4.舵机有必要升级吗?
5.我有d10白色,14sg,xk110的控,需要给02s准备接收机吗?d10是不是直接能对频,想用14sg的话怎么办?

网友A:
原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最好

但不好看啊,实在想升级一下,求推荐

网友B:
1,能搜到啊,就搜02s升级配件,和130不通用,要稍微修改
2,玻纤机身还是可以,以前好像精度有差,现在不知道了。值不值得买,你都买套机了,原厂的打算丢了?1S还是2S,2S买了,原厂电池,电机,电调全丢了也从新买?有2S充电器没?
3,红黑只有副厂金属旋翼头卖,其他没有任何东西了,副厂旋翼头精度差,2轴好像还容易弯。
4,原厂舵机也打算丢了?还舵机要改固定座,升级尾舵机好像不好调,容易金鱼。
5,D10直接对,14SG原厂有14SG的接收外挂,XK110算了把。。

其实自己好好算算性价比,还是原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能搜到啊,就搜02s升级配件,和130不通用,要稍微修改
2,玻纤机身还是可以,以前好像精度有差,现在不知 ...

先谢谢大哥,那我就先来个玻纤机身,替换掉原厂机身。玻纤不知道买1s版的还是买2s版的。不知道120d02的原版是1s还是2s。所以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只有飞机没有平衡充,正在选购,新手不知道选什么。我现在还有oxy3,之后还准备飞sab380 sab570的。原厂换下来的东西全当配件留着,升级是为了好看好用。喜欢金属小机。不在乎改装要花多少钱~所以不在意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能搜到啊,就搜02s升级配件,和130不通用,要稍微修改
2,玻纤机身还是可以,以前好像精度有差,现在不知 ...

听说到处都没有什么改装件了,但是很多出120d02s的人又都是改装过的,好好奇他们哪里买的那些改装件,明显不像是一两年前改装现在卖的样子。所以想来求助万能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能搜到啊,就搜02s升级配件,和130不通用,要稍微修改
2,玻纤机身还是可以,以前好像精度有差,现在不知 ...

请教下02s的主轴是3mm还是4mm呢

楼主:
想去买130的件去改120d02

网友:
130x的金属尾波箱一套可以和02s通用 02s主轴2.5mm 130x主轴4mm  02s原厂机身是1s动力的 2s的动力加强了 炸鸡损伤也就大了 振动也就大了

网友C:
如果买玻纤的不如买碳纤的了 以后为了玩改2s 不错 当然 价格也就提高了。原厂的飞的安逸

网友D:
120改kbar和2s很必要,原厂的动力肉,陀螺仪手感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买玻纤的不如买碳纤的了 以后为了玩改2s 不错 当然 价格也就提高了。原厂的飞的安逸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买一套碳纤维机身玻纤脚架,买个副厂旋翼头装个b看看,然后买130尾杆后面一整套,就算改造完成了?动力也就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改kbar和2s很必要,原厂的动力肉,陀螺仪手感有点怪

对于不玩小鸡3d的人来讲,不用改2s动力吧,加个kbar倒是可以。kbar有什么明显改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不玩小鸡3d的人来讲,不用改2s动力吧,加个kbar倒是可以。kbar有什么明显改善么

原厂陀螺仪6轴不能关,飞航线时会抢舵,感觉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不好看啊,实在想升级一下,求推荐

劝你别折腾,小鸡鸡改来改去没什么意义,换个某宝的130尾推还是可以的,精度不错,可以把尾舵拉杆装到尾杆下面,免得大浆把它扫没了。其它意义不大,用原厂600M的电池,保持飞机不过重,其实1S够用了。个人建议,不喜勿喷。

网友:
看你的要求,不飞3d,只要换套舵机然后碳纤机身他家有双推那一套,改一个尾拉杆下置就很好了,机身没必要折腾,我改2s都没换机身,原厂挺好的啊,舵机齿只要3块,金属件听说精度不行,又重,不建议

网友:
过来人建议,除了换个脚架,和碳机身,其他不换,如果喜欢金属质感,可以考虑买10-20元一瓶的喷漆,闪亮银色,自己喷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买一套碳纤维机身玻纤脚架,买个副厂旋翼头装个b看看,然后买130尾杆后面一整套,就 ...

应该不行 改完这些后重量也会相应增加 而原厂动力本身就动力不足 特别十字盘有大动作时 会干涉主轴 转数也就降低了 掉高度啥的也就都出现了
所以很多人改了2s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 改完这些后重量也会相应增加 而原厂动力本身就动力不足 特别十字盘有大动作时 会干涉主轴 转数 ...

螺距拉杆干涉相位器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把球头扣磨短一点就好了

网友:
你用1S玩也行,1必须高C数电池,2尾舵机臂换个长点的,3十字盘和大桨夹换金属的,三样解决肉和自旋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