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8装好差不多3KG+

楼主(2017-05-10):
配郎宇2820KV1100,10*5或者10*7马刀桨,格式4S10000,这个重量电机吃力吗?还有没有沉余?

网友:
楼主是想用“冗rong余“这个词吗

网友:
起飞顺利的话都没有问题,建议买一个简易弹射皮筋辅助起飞,上天之后小油门就不错的

楼主:
皮筋,起落架都有。最终还是考虑皮筋。

楼主:
小油门会失速吧?至少也要百分之35左右吧?

网友:
没问题吧,1100kv费电,920kv,12*6不错

网友:
至于要用2820那么大的电机吗?

楼主:
2820电机很大吗?我还怕小呢!

网友:
妥妥的 没毛病 老铁

网友:
放心飞吧,要是能用3520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0电机很大吗?我还怕小呢!

抱歉,看错了,以为是冲浪者x8

楼主:
3520多少KV陪多大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3525

那么大?那得13寸桨了。

网友:
X8用4S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X-8用12寸以上的桨效率更好,起飞没压力,续航电压小,低KV大桨更省电

楼主:
刚刚在地面全油门试了一下。电机好烫。手不能摸。估计有80度左右。
还有震动很大。装的A控,健康值最低只有30
加个减震板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2021-01-24):
6S10000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