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刷DeviationTX固件DSM接收机调不到1000~200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10):
碰到过魔友问D7E刷机后DSM接收机信号调不到1000~2000.
我是刷的DeviationTX固件,那我就说说我的解决方法。首先如果是普通D7E没升级过MCU,那DeviationTX 5.0官方只有英文版,操作如下:

如果你的D7E升级过MCU,那官方有中文版支持,或者你是普通D7E刷了大神自改的中文DeviationTX固件,操作如下:

注意,这个比例并不一定是147,我的遥控是147,这个可以打开地面站,调节比例地面站会实时变化的。
把杆打到最低,调节Scale-(比例-)直到地面站显示1000
把杆打到最高,调节Scale+(比例+)直到地面站显示2000
四杆,你看你哪个行程不够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调哪个行程。

补充说明一下,如果是在这个菜单里调的话只能调到125,所以你始终调不到满行程

网友:
好东西,虽然用不上,但还是顶贴

网友:
求大神的中文DeviationTx固件

网友(2017-09-26):
非常有用,还想问一下,楼主头像视频种子,

网友A: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在cli中调整rxrange 的值 ,不管用的是什么控,都不需要在控上调整,最多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在cli中调整rxrange 的值 ,不管用的是什么控,都不需要在控上调整,最多动微调

我另一篇有讲。但是这种方法改完对所有飞控都有效,cli改RXRANGE的话只对当前飞控有效。如果多个飞机都用dsm的话要改多次,而且换其他接收机的话要重新设置RXEANGE。本文的方法虽然设置麻烦好在几乎是一劳永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另一篇有讲。但是这种方法改完对所有飞控都有效,cli改RXRANGE的话只对当前飞控有效。如果多个飞机都用 ...

我倒觉得在cli里改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在控里改,像我喜欢把油门通道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哪显示的油门通道是你调整的百分比,对一些有强迫症的人来说会比较纠结

另外,如果你用frsky的ac800接收,你在控里怎么调都没办法调到1000-2000, 只能在cli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觉得在cli里改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在控里改,像我喜欢把油门通道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哪显示的油门通 ...

存在你说的情况,各有所好。我用的接收机都是dsm所以我更倾向于改遥控

网友B:
哪里可以下载到固件,两三年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下载到固件,两三年没玩了

deviationTx.com, 如果没改单片机只能刷普通固件,只有英文。

网友(2018-12-18):
请问一下,我刷了4.0升级到5.0怎么搞?是要把全流程都走一遍还是直接把5.0的文件拷进去就行。
拷进去重新开机之后还是显示4.0版本啊。谁能指导一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