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来来来,看看这样行不

楼主(2017-05-10):
想做个50CM左右的KT平底船,风动,用多大电机?多大电池,或者说KT船可不可行?实在是想降低成本。另外,电机防水怎么做,KT用什么胶,防水怎么做?

网友:
没做过KT船,但是做过KT板的F15.F22的,用到的胶水就是KT板专用的泡沫胶

网友A:
风动平底船很多人用KT板做啊··速度不是很快··所以KT板可以承受,棒棒胶即可···无刷2212KV1400电机就够了··无刷电机不需要做防水···直接放在水里也可以运行哦··电池的话看你手头有多大··3S2200---500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动平底船很多人用KT板做啊··速度不是很快··所以KT板可以承受,棒棒胶即可···无刷2212KV1400电机就 ...

那个热熔胶不是怕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