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 电调怎么选择

楼主(2017-05-10):
亚拓550L  老的电调坏了,现在飞的也不暴力,就航线,翻翻。
100V3, 亚拓100A,120V4
怎么选择,老鸟有什么建议么?
是不是V4比V3定速好很多?
看论坛发现120A也总是保护

网友A:
高压解决一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解决一切问题

亚拓550的齿比太变态,不能换齿比,电机位置不能动的,改高压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550的齿比太变态,不能换齿比,电机位置不能动的,改高压比较蛋疼。

电机改12S很简单的,只要原电机找出三根头或尾的线短路就能把6S电机改成12S电机。相应KV差不多减半。

网友:
K牌120,K牌650-103L

网友B:
电调和电机改12s简单,但电池仓能不能放下两块6s的2600毫安电池才是问题。建议电调用高压的120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和电机改12s简单,但电池仓能不能放下两块6s的2600毫安电池才是问题。建议电调用高压的120a试试。

两块5200都放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