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滴滴滴滴的响个不停?

楼主(2017-05-10):
昨天都还在飞  今天怎么就不行了?
   冰人450  k8  亚拓45A
  是油门要重新校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怎么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呢

断电
开控后油门最大
上电
ddd dd
油门归零
ddd d

o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呢

记得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卸桨!!!!

不行的      电调上电后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响    油门最大也是滴滴滴滴的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电调上电后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响    油门最大也是滴滴滴滴的响

油门曲线恢复默认状态。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恢复默认状态。0-100。

找的原因了   是接收的问题
    重新对下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卸桨!!!!

找的原因了  是接收的问题    重新对了下频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的原因了  是接收的问题    重新对了下频 就可以了

那就好!

网友:
电调要重新校正

网友C:
嗯不错~~要不要来个锤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错~~要不要来个锤子试试

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的原因了   是接收的问题
    重新对下频就好了

哦可能是失控保护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电调重新校准下不要用定速模式校准重新设置直升机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可能是失控保护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电调重新校准下不要用定速模式校准重新设置直升机很危险的

450也用定速?    没用过  还用不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也用定速?    没用过  还用不来呢

不定速怎么飞特技?

网友:
亚拓45A优酷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