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航机子内脏改装

楼主(2017-05-10):
小白,想问下分电板和飞控能怎么玩,有没有亿航接线定义图和地面站。什么的。。

网友:
挺难的吧,软件调试啥的,遥控器还需要重新

网友:
不错不错  很好的技术贴!!!!!!!!

网友A:
  我也想改,改成用遥控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改成用遥控器操作。

被我弄成穿越机玩了,就是剩下电池和飞控觉得好浪费。

网友:
   怎么改的,赐教!

网友:
h还可以

网友:
你直接淘个精灵的壳子把这些玩意塞进去不就得了. 一样尺寸的机架, 参数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改成用遥控器操作。

问下你的改好了吗

网友:
我有台智航的炸鸡了,也是只有内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