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的正反面应该用什么颜色?

楼主(2017-05-10):
现在的飞机涂装是天蓝色,导致上天后经常无法判断姿态,请问我该如何涂装才有利于辨认姿态?  尽量小的改变原涂装的前提下。

网友A:
红色 黄色 都是比较好辨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 黄色 都是比较好辨认的

机翼下方和机腹喷成黄色还是黄色加红色好些?

网友:
单一的颜色比花色好辨认。

网友:
下面黑黄格  上面 怎么好看怎么来

网友:
飞远了都一样,选与环境的补色吧

网友B:
如是LOS(视线)飞行那就涂成黄 绿 白都行,黑色不反光可能看不清姿态不能全黑。如果是FPV(第一视角)飞行那就下蓝上绿的保护色,减少目光看见减少围观。

网友:
5楼正解下面如果是全蓝色用红、白相间的条条也好辨认

网友C:
飞远了其实都一样,技术扎实是王道,最后都是看轨迹来判断姿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远了其实都一样,技术扎实是王道,最后都是看轨迹来判断姿态的

是的,飞的有点远,经常一走神不知道姿态就炸了,所以说飞的时候还是得专心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飞的有点远,经常一走神不知道姿态就炸了,所以说飞的时候还是得专心点

哈哈,我就这么炸过一次,当时为了看清楚,还特地上面涂黑,下面留白,照理说这高对比应该很醒目了,结果飞远了还是看不清炸了,于是总结出来,还是多练基本功,看轨迹来判断姿态比较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就这么炸过一次,当时为了看清楚,还特地上面涂黑,下面留白,照理说这高对比应该很醒目了,结果 ...

颜色不管用啥飞远了都是一个小黑点,以前自己做的无线电显,有气压测高功能,为了测试飞机能飞多高,我就使劲往高的飞,然后低头看了一眼电显,然后飞机就找不到了,直到几秒后彭的一声,飞机炸水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颜色不管用啥飞远了都是一个小黑点,以前自己做的无线电显,有气压测高功能,为了测试飞机能飞多高,我就 ...

所以练基本功比涂一百种颜色都有用

网友:
你可以试试底面采用高对比度竖直粗线条。在空中比较容易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