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高手帮诊断下

楼主(2017-05-10):
火头出现这种情况是啥鬼,最上边的泛黄的丝,通电不亮了,其余部分正常,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贫油烧了?换个新的试试呢

网友:
没事的,表面有积碳,飞几次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玩了一段时间了吧,,然后发现启动没原来那么痛快了是吧,火头就是这样,随着使用一点点的向后烧,等到大半部分都黑了也就废了

网友:
火头不行了

网友:
火头还是很干净的。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你用打火机烧几下,让表面干燥后,用布擦下去尘土,然后通电试试。如果通电无反应,考虑是不是 点火棒有问题,用南孚接上试试。

网友:
主要能火紅。代表沒壞,供電點火正常的情況下,發動機正常能打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你用打火机烧几下,让表面干燥后,用布擦下去尘土,然后通电试试。如果通电无反应,考虑是不是 ...

打火机烧火头???可以???

网友:
通电不亮是丝丝烧断了.换新的.热火头是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