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 新人求助帖

楼主(2017-05-10):
本人新手刚入坑,收了一套华科尔mini cp +devo7e,网上也看了很多调机文字,有点不懂之处特来请教。devo7e遥控器左边和右边分别有HOLD和FMOD开关,并且有对应0和1,想问下这两个开关有什么用,分别对应什么功能。

网友A:
Hold是熄火开关

网友:
可以将这2个开关设置到通道跟飞控对接,或者用来作为混控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是熄火开关

前辈好,网上一直说的调机开关是哪个?还有3D开关是哪个

网友:
开关的字面上不是有吗,你可以将HOLD开关设成熄火的,FOMD开关设置为3D与普通模式转换开关,这些说明书上都有啊。
所为3D开关,不是你一拔就行的,还得先在控里设好相应的油门,陀螺议感度,螺距曲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好,网上一直说的调机开关是哪个?还有3D开关是哪个

我用的futaba开关是可以自己定义的,这个应该也差不多的原理,3d开关用个三段开关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再摸索摸索。

网友(2022-05-23):
新账号不能发帖,请问d7e要配套什么接收机?给四轴飞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