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完美的打滑(怎么达到爆飞300+起落寿命)

楼主(2017-05-10):
一直爆飞,14度螺距

我的飞行频率是很高,一次十几电池

外置电调。爆~

电池架子可以这样补。。。

我已经说过我的舵机都是可以用300起落左右,推荐给不少朋友,但是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完美的打滑

上一个视频给你们看看。这种完美状态要炸坏舵机齿轮或者烧舵机是不可能的

https://v.qq.com/x/page/h0501lin2sv.html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1NjA5MTgyMA

https://v.qq.com/x/page/h0501lin2sv.html

手机点击上面的视频链接

网友A:
视频看不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了可惜了。。

点击红色字体的链接,或者一楼的链接

网友B:
求教了我也切了臂,可以看看你的飞机吗?我飞机简直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了我也切了臂,可以看看你的飞机吗?我飞机简直了都!

来一个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了我也切了臂,可以看看你的飞机吗?我飞机简直了都!

注意看切口

网友C:
其实我都一刀切到底了 只是上螺丝的时候注意力度就好 反正各种摆也不会打滑,虽然不会炸坏舵机 但是终究还是麻烦啊 技术不好没办法 少炸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都一刀切到底了 只是上螺丝的时候注意力度就好 反正各种摆也不会打滑,虽然不会炸坏舵机 但是终究还 ...

嗯嗯,谢谢,切了舵机臂怎么才能保证舵机中立啊!我切了臂就再也没飞过了

网友:
对了你用的什么旋翼头

网友:
我没切到底,炸坏舵机了,齿轮不好换,总不见好

网友:
我的方法不同,我是切到底,然后用气门芯剪一点点套在舵机臂上,具体剪多少也要看收紧的力度

网友D:
好奇的问一下150的电池为啥爱鼓起来?

网友E:
怎么做到的?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切了舵机臂怎么才能保证舵机中立啊!我切了臂就再也没飞过了

接遥控,通电后扭舵臂,不要怕,扭到三个都是水平。。。(熄火打开后油门一半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的问一下150的电池为啥爱鼓起来?

150电池飞了三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电池飞了三年了。。。。

我一年就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做到的? 求教

这样你能不能理解?每次我都要打一堆字还是解析不清楚,当年我看人家帖子就是一句话,图片都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遥控,通电后扭舵臂,不要怕,扭到三个都是水平。。。(熄火打开后油门一半是水平)

但是,桨的螺距就不一样了的!舵机中立,但是桨就不在0度了,而且倾斜盘还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桨的螺距就不一样了的!舵机中立,但是桨就不在0度了,而且倾斜盘还不平

调节三个连杆这样斜盘就平了,因为三个舵机不可能都水平的。
熄火模式下打一半油门螺距必须为零,不是零就调连杆到0为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节三个连杆这样斜盘就平了,因为三个舵机不可能都水平的。
熄火模式下打一半油门螺距必须为零,不是零 ...

你能知道此时是多少螺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知道此时是多少螺距吗?

此时,螺距为0

楼主:
是我的表达能力不行吗?都说好了 ,必须为零啊

网友:
日本手飞直机的已经很少见了,支持下老模友

网友F:
xk120新舵机版开卖了吗?这个机子新机买来要改哪些东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xk120新舵机版开卖了吗?这个机子新机买来要改哪些东西好?

切舵臂,加固拉杆就行。
不懂的地方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舵臂,加固拉杆就行。
不懂的地方看我之前的帖子

有必要换150桨夹吗?

网友G:
学习了,都是神仙

网友(2017-10-18):
引用 楼主:
这样你能不能理解?每次我都要打一堆字还是解析不清楚,当年我看人家帖子就是一句话,图片都没

灵魂画师!

网友:
这个小电池外场多少a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的问一下150的电池为啥爱鼓起来?

你过放了吧

网友(2018-12-20):
谢谢楼主分享,受不了烧舵机,我已经改金属舵机